更改频率与DMA

楼主(2010-06-02):
更改频率与DMA
在切换CORE和内存频率时,需要考虑DMA数据传输的问题吗?就是指是否可能将当前正传输的数据丢掉。
频率
数据

网友A:
DMA完成内存中数据搬移,去一个内存地址读一个内存数据。这个和CORE去内存地址读内存数据,在流程上除了速度之外,没有差别。我觉得只需考虑切换core频率后,看看DMA的时钟频率是否达到上限。没达到的话,不会出现你考虑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不会了,可能是由于部分控制器,在停止CLK后,再次打开,需要初始化一下.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