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编译WinCE系统时报错,提示权限无效。。。

楼主(2010-01-19):
编译WinCE系统时报错,提示权限无效。。。
我用PB6.0编译系统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信息:(build.log)
NMAKE : fatal error U1045: spawn failed : Permission denied
有无高手可帮小菜解决这个问题?
信息
failed
error
小菜

网友A:
补充一下:系统定制了全部的默认组件,如果不加如任何组件的话就可以编译通过,是不是定制的组件有问题呢?我试着一个个的删,但还是遇到这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