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L 的问题

楼主:
gooogleman大侠
你好!
最近我在搞串口的kitl现在已经实现了kernel debuger 的连接,可是在后来的加载时出现了如下的现象,和你的kitl帖子里出现的一样问题:
113905 PID:23e93b02 TID:23ebca9a 0x83e467e4: >>> Loading module ceddk.dll at address 0x03E60000-0x03E69000 (RW data at 0x01FEA000-0x01FEA0C4)
115570 PID:23e93b02 TID:23ebca9a 0x83e467e4: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116605 PID:23e93b02 TID:23ebca9a 0x83e467e4: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Stall counter loaded from registry(9)
118940 PID:23e93b02 TID:23ebca9a 0x83e467e4: System Default HKL value set to 00000409
119090 PID:23e93b02 TID:23ebca9a 0x83e467e4: Grow Gdi handle table from 0 to 64
119115 PID:23e93b02 TID:23ebca9a 0x83e467e4: LogFontFromRegistry(SYSTEM\GDI\SysFnt), lfHeight = -12
120285 PID:23e93b02 TID:23ebca9a 0x83e467e4: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d:\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gwe\mgdi\base\driver.cpp at line 1363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我查找过了,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路径d:\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gwe\mgdi\base\driver.cpp,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请你赐教啊,谢谢!!

网友:
不要编译debug版本的NK

我编译release版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你的是什么CPU啊?926X?好像官网出了BSP了。

网友:
哦?我这就试试 谢谢!

最近我也在网上听人说有atmel的bsp放出,不过是否属实还不确定,如果用来作产品还是有点顾虑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我这就试试 谢谢!

最近我也在网上听人说有atmel的bsp放出,不过是否属实还不确定,如果用来作产品还是有点顾虑的哦

别人是很多牛人写的。总比我们几个人写的好,我们开发BSP时间要很久,质量也不行。

别人厂家有高级的调试器的。弄起来方便。

网友B:
顶下GOOGLEMAN都有人点名向你提问了:)

网友:
1. 你的 serial kitl 是 polling mode or interrupt mode, 建議用 interrupt mode 比較好.

2. 你的 config.bib 內的 RAMIMAGE/RAM size 有沒有調整, debug mode 通常會增加好幾 MEGABYTES 的容量, 若是在 config.bib 中沒加 AUTOSIZE=ON, 則會有些奇柽的問題, 不過這應該在載 kernel 時就會 fail, 不會等到 gwes.

3. 你的 Memory layout 有沒有 overlap, 尤其是 framebuffer 的部份?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下GOOGLEMAN都有人点名向你提问了:)

是啊,不容易啊。

不过我感觉自己还是很菜。急需提高。

再搞几个月希望wince弄好点。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
最近几天正在搞serial kitl的调试,前两天按照gooogleman 的方法生成release版,结果遇到很多莫名奇妙的问题,搞的我连private下的代码都编译了一边,结果在加载nk.exe时停住,也不知问题出在哪,还不如我以前的debug版还能走到加载gwes.exe,昨天又重新回到debug下编译,继续!

paul_chao 的建议很好,我这就试试.

个人感觉还是用debug版的kitl有利于调试!

网友:
能搞定debug的KITL最好,我的搞了两天,debug始终有问题,只能放弃。

楼主你可以参考成功的2440 来移植。我看很多结构都一样的。

佩服楼主,自己弄要花点时间的。我过段时间也把我的2410 整一个出来。

网友:
纳闷呢

我两年前做项目时,也是用 KITL调试内核的,就把红外的禁止了就OK了

网友:
最近重装了pb,然后又遇到安装问题,(这里说1下pb重新安装后会有问题导致平台不能选择安装好的bsp)费了好大劲才把平台重新编译好,但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
我想在映象中加入一个LED驱动的dll,如下是该dll的sources文件
TARGETNAME=at91sam9261ek_Led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devcore.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DEFFILE=LedDriver.def
PREPROCESSDEFFILE=1
DLLENTRY=LED_DllEntry
CDEFINES=$(CDEFINES)

SOURCES= \
  LedDriver.c \

FILE_VIEW_RESOURCE_FOLDER= \
  LedDriver.def \
  LedDriver.reg \

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 \
  LedDriver.h \
  LedDriver_DbgZones.h \

我已经单独编译生成了at91sam9261ek_Led.dll,可是在我在编译nk.nb0时,pb的窗口出现了如下警告:
Copy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mydesign1\RelDir\my9261_ARMV4I_Debug\kernkitl.exe to D:\WINCE500\PBWorkspaces\mydesign1\RelDir\my9261_ARMV4I_Debug\nk.exe for debugger
Pass 1...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at91sam9261ek_Led.dll to CEDDK.dll - will late bind
Pass 2...
RAM AutoSize: RAM Start=803c0000 RAM Size=03b40000
Module kd.dll        at offset 02001000 data, 04001000 code
Module hd.dll        at offset 02001000 data, 04001000 code
Module osaxst0.dll   at offset 02001000 data, 04001000 code
Module osaxst1.dll   at offset 02001000 data, 04001000 code
Module coredll.dll   at offset 01ffe000 data, 03f51000 code
Module relfsd.dll    at offset 01ffc000 data, 03f41000 code
Module shellcelog.dll at offset 01ffa000 data, 03f31000 code
Module toolhelp.dll  at offset 01ff8000 data, 03f21000 code
Module fsdmgr.dll    at offset 01ff6000 data, 03ef1000 code
Module at91sam9261ek_Led.dll at offset 01ff4000 data, 03ee1000 code
Found pTOC at 00009c14
No imports for nk.exe
No imports for kd.dll
No imports for hd.dll
No imports for osaxst0.dll
No imports for osaxst1.dll
No imports for coredll.dll
Warning: Unable to do imports from at91sam9261ek_Led.dll to CEDDK.dll - will late bind
Processing NK
MODULES Section
Module                 Section  Start     Length  psize   vsize   Filler
---------------------- -------- --------- ------- ------- ------- ------
nk.exe                 .text    8014e000  782336  779776  779592 o32_rva=00001000
nk.exe                 reset    8020d000    4096     512     260 o32_rva=000c0000
nk.exe                 .pdata   8020e000   12288   10752   10752 o32_rva=0012a000
kd.dll                 .text    80212000  135168  131584  131541 o32_rva=00001000
kd.dll                 .pdata   80233000    4096    1536    1120 o32_rva=00035000
hd.dll                 .text    80235000   20480   19968   19773 o32_rva=00001000
hd.dll                 .pdata   8023a000    4096     512     176 o32_rva=00007000
osaxst0.dll            .text    8023c000  163840  160256  159876 o32_rva=00001000
osaxst0.dll            .pdata   80264000    4096    1024     816 o32_rva=0002d000
osaxst1.dll            .text    80266000   32768   31232   30948 o32_rva=00001000
osaxst1.dll            .pdata   8026e000    4096     512     368 o32_rva=0000a000
coredll.dll            .text    8026f000  565248  562176  561719 o32_rva=00001000
coredll.dll            .rsrc    802f9000   73728   72192   71856 o32_rva=00091000
filesys.exe            .text    8030b000  352256  350720  350476 o32_rva=00001000
filesys.exe            .rsrc    80361000    4096     512     164 o32_rva=00063000
relfsd.dll             .text    80362000   28672   27648   27552 o32_rva=00001000
shell.exe              .text    80369000   90112   87040   86996 o32_rva=00001000
shellcelog.dll         .text    8037f000   16384   12800   12475 o32_rva=00001000
shellcelog.dll         .pdata   80383000    4096     512     176 o32_rva=00006000
toolhelp.dll           .text    80384000    8192    5120    4799 o32_rva=00001000
toolhelp.dll           .pdata   80386000    4096     512     192 o32_rva=00004000
fsdmgr.dll             .text    80387000  163840  160256  160182 o32_rva=00001000
at91sam9261ek_Led.dll  .text    803af000    8192    7680    7400 o32_rva=00001000
at91sam9261ek_Led.dll  .pdata   803b1000    4096     512     152 o32_rva=00004000
nk.exe                 .KDATA   80239d40       0       0   24576 FILLER->803c0000
nk.exe                 .data    8020c548    2401    2401  402012 FILLER->803c6000
kd.dll                 .data    80233460    2493    2493   74120 FILLER->80429000
hd.dll                 .data    80368ba0    1098    1098    2420 FILLER->8043c000
osaxst0.dll            .data    8037e3d4    2114    2114   12440 FILLER->8043d000
osaxst1.dll            .data    80210a00    1122    1122    2400 FILLER->80441000
coredll.dll            .data    8036090c    1134    1134    4229 FILLER
coredll.dll            .pdata   803b2000    7605    7605   15880
filesys.exe            .data    803b0ce8     748     748   37880 FILLER
filesys.exe            .pdata   80264330    3099    3099    5672 FILLER
relfsd.dll             .data    80239d40     272     272    2780 FILLER
relfsd.dll             .pdata   80360d7c     460     460     712 FILLER
shell.exe              .data    8026d8e4     564     564    9708 FILLER
shell.exe              .pdata   8026db18     506     506     720 FILLER
shellcelog.dll         .data    80239e50     252     252    1800 FILLER
toolhelp.dll           .data    80239f4c      35      35      88 FILLER
fsdmgr.dll             .data    8026dd14     538     538    2056 FILLER
fsdmgr.dll             .pdata   803852c0    2335    2335    4320 FILLER
at91sam9261ek_Led.dll  .data    80210e64     212     212    1140 FILLER
nk.exe                 E32      80239f70     112                 FILLER
nk.exe                 O32      80210f38     120                 FILLER
kd.dll                 E32      80360f48     112                 FILLER
kd.dll                 O32      80210fb0      72                 FILLER
hd.dll                 E32      8026df30     112                 FILLER
hd.dll                 O32      80360fb8      72                 FILLER
osaxst0.dll            E32      8030a8b0     112                 FILLER
osaxst0.dll            O32      8026dfa0      72                 FILLER
osaxst1.dll            E32      8030a920     112                 FILLER
osaxst1.dll            O32      8030a990      72                 FILLER
coredll.dll            E32      8030a9d8     112                 FILLER
coredll.dll            O32      8030aa48      96                 FILLER
filesys.exe            E32      8030aaa8     112                 FILLER
filesys.exe            O32      8030ab18      96                 FILLER
relfsd.dll             E32      8030ab78     112                 FILLER
relfsd.dll             O32      8030abe8      72                 FILLER
shell.exe              E32      8030ac30     112                 FILLER
shell.exe              O32      8030aca0      72                 FILLER
shellcelog.dll         E32      8030ace8     112                 FILLER
shellcelog.dll         O32      8030ad58      72                 FILLER
toolhelp.dll           E32      8030ada0     112                 FILLER
toolhelp.dll           O32      8030ae10      72                 FILLER
fsdmgr.dll             E32      8030ae58     112                 FILLER
fsdmgr.dll             O32      8030aec8      72                 FILLER
at91sam9261ek_Led.dll  E32      8030af10     112                 FILLER
at91sam9261ek_Led.dll  O32      8030af80      72                 FILLER

然后再运行这个印象时,其他的dll kitl都加载完了就是没有加载它如下:
  45635 PID:23ee88ca TID:23ebd002 0x83eebbb4: Loaded LMemDebug in process
  46465 PID:23ee88ca TID:23ebd002 0x83eebbb4: Shell: No extension DLLs found

这是为什么啊???
恳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把你的 LedDriver.reg 一起放上來看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回paul_chao :如下
; LED1 connected on pio PA14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Led1]
   "Index"=dword:1
   "Prefix"="LED"
   "Dll"="at91sam9261ek_led.dll"
   "Order"=dword:0
   "AT91Port"=dword:1                ; 1 - Port A, 2 - Port B, 3 - Port C, 4 - Port D
   "AT91PortPin"=dword:0E        ; 0x0 to 0x1F (31)
   "LedLogic"=dword:1                ; 0 - Standard, 1 - Inverted
   "DefaultState"=dword:1        ; 0 - Led On, 1 - Led Off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 LED2 connected on pio PA1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Led2]
   "Index"=dword:2
   "Prefix"="LED"
   "Dll"="at91sam9261ek_led.dll"
   "Order"=dword:0
   "AT91Port"=dword:1                ; 1 - Port A, 2 - Port B, 3 - Port C, 4 - Port D
   "AT91PortPin"=dword:0D        ; 0x0 to 0x1F (31)
   "LedLogic"=dword:1                ; 0 - Standard, 1 - Inverted
   "DefaultState"=dword:1        ; 0 - Led On, 1 - Led Off
        "IClass"="{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怀疑是没加device或gwes有关,刚我试着把device.exe和gwes.exe相关的组件加了进去,如下:

DEVICE_COMPONENTS= devcore iorm pmif
PM_COMPONENTS= pmstubs pm_pdd_common
GWE1_COMPONENTS=wmbase gweshare gwesmain immthunk msgque GSetWinLong CePtr foregnd idle kbdui uibase msgbeep
GWE2_COMPONENTS=mgbase mgbitmap mgblt mgblt2 mgdc mgdibsec mgdraw mgrgn mgwinmgr tchui calibrui mggradfillstub mgalphablendstub mgtt mgdrwtxt mgpal mgpalnat
GWE3_COMPONENTS=accel btnctl caret cascade imectl clipbd cmbctl defwndproc dlgmgr dlgmnem edctl gcache gwectrl icon iconcmn imgctl lbctl loadbmp loadimg menu menuscrl mNoOver MouseCursorOnly iconcurs mcursor mcursor8 mNoTapUI
GWE4_COMPONENTS=nclient oom sbcmn scbctl startup stcctl winmgr startui oomui sbcmnview nclientview gcacheview btnctlview stcctlview cmbctlview lbctlview msgbox msgbox_hpc dlgmgr_hpc menu_hpc EditControlOs timer
不过还是一样问题,而且才加的模块都是和led的问题一样,以前kitl曾成功加载过,奇怪!

网友:
"怀疑是没加device或gwes有关,刚我试着把device.exe和gwes.exe相关的组件加了进去" ??

你該不會是 build Tiny Kernel 吧?? 若再不行, 建議你重新 New 一個 Workspace 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问题解决!

原因:我为了减少sysgen的时间就把device和gwes等相关组件都删除了,才会出现上面在sysgen时的输出:
CE_MODULES=coredll nk shell relfsd loaddbg shellcelog lmemdebug fsdmgr filesys toolhelp rt_tests
上面的dll组合中就是没有ceddk.dll,所以才会有上面的问题出现,但是问题还没结束,
在我加了device和gwes等相关组件后,sysgen时的输出为:
CE_MODULES=coredll nk shell relfsd loaddbg shellcelog lmemdebug gwes device regenum busenum pm ceddk giisr mmtimer pci pcmconv serial pccard csp fsdmgr filesys toolhelp rt_tests
是出现了ceddk.dll了,可是还是有同样的问题,究其原因,原来是我设置的环境变量里有个
IMGNOCEDDK ,将其删除,再sysgen就可以解决拉,呵呵

还有疑惑的是,我试过无论将IMGNOCEDDk设置为0还是1,只要加了这个变量,就会有问题,只能删除它,我看过common.bib里的ceddk相关部分如下:
IF IMGNOCEDDK !
IF IMGNODFLTDDK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CEDDK
   ceddk.dll       $(_FLATRELEASEDIR)\ceddk.dll                NK  SH
; @CESYSGEN ENDIF
ENDIF IMGNOCEDDK !
ENDIF IMGNODFLTDDK !

好象这个环境变量并不能控制ceddk.dll的加入或删除,奇怪!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也许被其他地方设置了呢?

你在命令行查看一下看看。

网友A:
刚在命令行里set了一下,根本就没有提到IMGNOCEDDK 或IMGNODFLTD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在命令行里set了一下,根本就没有提到IMGNOCEDDK 或IMGNODFLTDDK

我记得有些环境变量是看不见的。你干脆在 find in file里面找IMGNOCEDDK 或IMGNODFLTDDK
楼主,我这样做我替你捏了一把汗。这样做很能学东西啊。

但是你弄的是串口KITL,你即使弄出来用也很慢的,我的USB的都嫌慢。其实USB是个不错的选择。使用USB下载NK应该不难实现,然后参照一些可用KITL的BSP来弄USB。我使用release的USB KITL加载都慢,还有如果你的SDRAM是64M更加是郁闷的一笔。

网友:
你说的方法我可以试试 谢谢!

有同感,刚才可以在断点出停下了,可是每执行一个单步就比较慢,不过能用就行,以后再改进用usb吧

看了你的release版都能不用每次烧写nk就可以调试驱动,我的现在还只能先打包进nk,然后烧写进去等待进入断点调试,还得试着改进啊

网友:
[你说的方法我可以试试 谢谢!

有同感,刚才可以在断点出停下了,可是每执行一个单步就比较慢,不过能用就行,以后再改进用usb吧

看了你的release版都能不用每次烧写nk就可以调试驱动,我的现在还只能先打包进nk,然后烧写进去等待进入断点调试,还得试着改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
asdgsdagasd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之所以出现一楼的问题是在于LCD的driver没有添加,加上之后就可以通过了.

现在我的driver调试还得先打包进NK然后再下载,等待kitl加载了驱动走到断点,很是麻烦,试过了你说的方法,可是还不能加载到我要调试的驱动就停止了.在这里想向gooogleman 请教一下:
比如说我要调试一个驱动aa.dll,是否可以不用打包下载?
看了你写的文章,我想问问你的kitl调试驱动流程是否是这样的,将系统启动必须的几个dll,比如是device.exe,coredll.dll 等先打包下载进去,然后启动系统,kitl将会依次加载你打包进去的几个dll,当打包进去的所有dll都加载完之后,就会加载你没有打包进去的dll,也就是你要调试的驱动??

谢谢!

网友:
其实KITL就是把工程下最新的DLL加载进来而已。不知道你是否留意我后来写的一篇博客,很详细了。

你操作步骤估计不对。

你看看吧。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3/19/1416347.html

网友:
我就是按照上面作的,kernel debuger 已经连接上了,应该不是连接问题了.我想知道的是你的kitl加载流程,就是在pb的debug输出窗口是否是先加载已经打包的dll,等加载完了再加载没有打包的dll??

网友:
不用打包的。如果每次都要打包烧写,那这个KITL也太没有意思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等系统启动的几个必须dll(如coredll.dll等)都被kitl加载完之后,才会加载没有打包的而且是自己要调试的驱动dll??

网友:
汗,我那里不是有图片吗?

你不打包要在 release module那里添加的,我觉得估计是你没有添加,否则所以必须打包。

网友A: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是说难道你连包含kitl特性的内核都不用烧写进flash,就能让kitl加载你要调试的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是说难道你连包含kitl特性的内核都不用烧写进flash,就能让kitl加载你要调试的dll??

是这样的。你必须烧写一个KITL的NK,这样KITL的功能就有了,
以后你就不用再烧写了,你仔细看看我的设备里面,有个图标的。你双击图标就可以看见你PC下工程下的所有DLL
KITL其实就是实现这么个功能——加载你要的DLL到wince设备执行。

并且KITL不能复位,然后再加载的,因为wince操作系统复杂,不是一般的单片机。

所以你启动一次之后,想多设置断点,或者修改断点,你就必须关掉wince的设备电源,然后再打开,把重新编译好的DLL再加载运行起来。

——以前sunrain_hjb牛人说慎用KITL就是这个道理,调试很难的BUG或者本机驱动采用它合适,流驱动是不合适的。因为它调试的效率并不高。

在你的设备的NK中,要实现与PC通信,把DLL加载到wince设备运行,你的是串口,估计加载完整个过程要好几分钟呢。

网友A:
谢谢gooogleman 的耐心指教!
 这么说的话也只有当内核起来后,加载完了必须的几个dll才能加载没有打包的dll了,那么具有kitl的内核是可以不包含任何驱动的dll的只包含内核和kitl的集合,也就是微内核?我的问题看来是还没有加载完必须的几个dll就停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gooogleman 的耐心指教!
 这么说的话也只有当内核起来后,加载完了必须的几个dll才能加载没有打包的dll了,那么具有kitl的内核是可以不包含任何驱动的dll的只包含内核和kitl的集合,也就是微内核?我的问题看来是还没有加载完必须的几个dll就停住了

从OAL的OEMInit函数之后,就可以用KITL了,之前是不能用的。据说PXA270 连OAL都能调试,没有用过。

你说的那个问题我不知道了。你注意KILT链接相关的库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的弄上去就可以用了,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你想想内核,文件系统等是必须的,不然怎么拷贝DLL过来呢。总之挺复杂的。

网友:
问一下:你的kitl内核在烧写进去的时候加进了gwes.exe组件?就是catalog里的coreos->windows ce device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Grafic,windowing and Events下的4个GDI,GWES,input,window mangage,组件?

网友:
我的KITL的NK就是以前运行正常的,我就配置成KITL的BSP,所以组件都是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