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自启动中我无法理解的错误。。。。

楼主:
小弟现在碰到个问题非常蹊跷,简直堪称灵异事件,不知道是否有大侠碰到过:

现在我在 WINCE 上开发软件,开发已经结束,产品即将出厂,于是开始出厂测试,修改注册表,把自己写的软件设置为自启动。

上电,“system loading...”进入 WINCE 桌面,正常,进入桌面后,我写的程序开始运行,问题来了,经过我50+次的上电测试,得到了一些结果:

1.我的程序有时候界面错乱。。。。(特别是断电长时间以后再上电)
2.程序不能获得焦点。。。。。(无法响应键盘)。。。

现在我非常不解的是:
1.我在开发阶段,在 WINCE 中用鼠标双击去启动我的程序,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特别是界面问题,我的界面由3个窗体组成,每个窗体都用 movewindow 给出了固定的位置。。。

2.如果我的程序有问题,那么为什么有30+次开机上电,又完全正常,什么问题都没有呢?????

求助。。。。。哪位大侠能解决的话,绝对加分~~~~~

网友:
1、你的程序本身有问题。
2、把你的注册表设置自启动的帖出来,可能启动顺序及一些依赖项设置得不对吧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开发和运行环境吧。。。

开发IDE是 EVC,运行环境是“成都英创的 EM9161”主板,底板是我们公司自己做的。。

网友:
首先你的自动启动是如何设置的,
建议,放到Startup里面,
这样,所有系统级别的启动都结束了,
如果你是设置到注册表改变了启动顺序,则有可能依赖的系统级环境还没有启动完成,还有出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截屏,要有更多的Log才能判断啊

网友:
这个就是我的注册表启动修改的地方

网友:
上面的那个Launch80的键值,就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网友:
不要用QQ图片,代码帖出来,depend80呢?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init\Launch80="\nandflash\em9161_xwj.exe"

网友:
这一段就是程序启动时候的关于窗体的代码:

BOOL CEM9161_XWJApp::InitInstance()
{
        if (!AfxSocketInit())
        {
                AfxMessageBox(IDP_SOCKETS_INIT_FAILED);
                return FALSE;
        }

        //frmQst---------------------
        frmQst=new CfrmQst;
        frmQst->Create(IDD_DIALOG1);
        ::MoveWindow(frmQst->m_hWnd,0,1,640,450,true);
        //frmQst---------------------

        //frmBtn---------------------
        frmBtn=new CfrmBtn;
        frmBtn->Create(DLG_BUTTONS);
        ::MoveWindow(frmBtn->m_hWnd,0,450,640,480,true);
        frmBtn->ShowWindow(true);
        //frmBtn---------------------

        //frmMain---------------------
        CEM9161_XWJDlg dlg;
        m_pMainWnd = &dlg;
        frmMain=&dlg;
        //frmMain---------------------

        int nResponse = dlg.DoModal();

        if (nResponse == IDOK)
        {
        }
        else if (nResponse == IDCANCEL)
        {
        }

        // Since the dialog has been closed, return FALSE so that we exit the
        //  application, rather than start the application's message pump.
        return FALSE;
}

网友:
换个相册试试看

网友:
描述太抽像了,没大明白

网友:
为你的launch80添加依赖关系
形如:depend80   46 00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直接去掉了 explorer.exe 的启动,不进入桌面,直接启动程序就没有任何问题,我的程序肯定还是受到了操作系统中某个进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