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eamClassGetPhysicalAddress函数调用出错,求助

楼主:
windows的StreamClass驱动开发中,在minidriver中调用StreamClassGetPhysicalAddress( pHwDevExt, pSrb, pImage, SRBDataBuffer, &Length );
返回的物理地址高32位和低32位都是一个很大的值,且与MmGetPhysicalAddress ( pImage )的结果不同,但用MmGetPhysicalAddress的结果做DMA图像成功显示了。同时Length的值过大,远大于图像缓冲区长度。
因为Length的值过大,还没有测试过DMA的结果。但是怀疑此函数出错了。请各位大哥指教,谢谢...

网友A:
大小端问题?低字节在前还是高字节在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端问题?低字节在前还是高字节在前
不懂什么是大小端,是值得字节的存放顺序么?跟这个没关系。
DDK中定义的物理地址是一个64位整数,所以存在高32位值和低32位值。
我的问题是StrminiClassGetPhysicalAddress函数在32位系统中返回的地址高32位不为0,这样不就跑出4G地址范围了么?且低32位也与MmGetPhysicalAddress的结果不同,因为后一个函数的返回结果做DMA没问题,所以认为要返回相同的结果才是对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另外就是StrminiClassGetPhysicalAddress返回的Length的值太大感觉也 应该不对似的,起码我肯定不能用它来做DMA的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