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2438,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10-05-25):
关于ds2438,求助各位高手!!!
小弟刚刚接触单总线芯片,感觉时序好难控制,自己解决很费劲,我想用51单片机控制,希望各位高手提供一个c语言的驱动,十分感谢!!!
芯片
C语言

网友A:
ds2438和ds18b20是同一个公司,它们的传输格式大同小异的(单线通信)。只不过,ds2438是检测电池,而ds18b20是检测温度的。ds2438的资料的确有点少,不过18b20的就很多,所以,楼主找18b20的资料和代码看看,理解一下,然后就可以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都是 类似I2C总线的单线数据线 传输,楼主可以好好看看 I2C总线时序。
可以看看:
http://www.chinesejy.com/Article/429/460/2006/2006061467492.html
另外楼主可以看看我上传的资料:
51单片机采用I2C读写EEPROM的源代码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977557
看看I2C总线怎么实现单线输入输出;另外你再对照看看DS2438的技术手册,好好看看怎么用51实现它的时序。

网友C:
读写操作和电路与18b20一摸一样,只是18b20的id号是28开头的,2438是26开头的。命令有些不同,可以公用18B20的读写位,读写字操作!

网友D:
你们好牛啊

网友E:
像这些常用做实验的器件,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喜欢搞一搞,什么ds18b20,还有那个时钟1302之类的。。。

网友F:
我咋不懂呢

网友G(2013-09-28):
这个资料好像只有英文的
这个资料好像只有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