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d分区和ubi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
我在kernel里面最后增加了一个分区,在根文件系统需要做什么改变吗。
原来的最后分区0x10800000-0x20000000 nand.userdata
我分成两个,0x10800000-0x18800000 nand.userdata
0x18800000-0x2000000 nand.newadd

结果是启动时ubi出错了,说需要修复,然后mount了一个block 0什么的,然后是所有的init的东西都找不到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h'
.....
等等,console就没有了

是不是fs这边也要改代码呢?能给讲讲吗

网友:
UBIFS error (pid 1): ubifs_recover_master_node: failed to recover master node

UBIFS: recovery needed

UBIFS: recovery completed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0, volume 1, name "data"

UBIFS: file system size:   129769472 bytes (126728 KiB, 123 MiB, 1022 LEBs)

UBIFS: journal size:       9023488 bytes (8812 KiB, 8 MiB, 72 LEBs)

UBIFS: media format:       4 (latest is 4)

UBIFS: default compressor: no compression

UBIFS: reserved for root:  0 bytes (0 KiB)

Changed RF State to 0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h', disabling 'consol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ebuggerd', disabling 'debugger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rild', disabling 'ril-daemon'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app_process', disabling 'zygot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mediaserver', disabling 'media'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playmp3', disabling 'bootsoun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dbus-daemon', disabling 'dbus'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installd', disabling 'instal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flash_image',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ogwrapper', disabling 'wifi_conf'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ogwrapper', disabling 'ethstart'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ogwrapper', disabling 'settime'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ogwrapper', disabling 'vehdata'

网友: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NAND 512MiB 3,3V 8-bit":

0x00000000-0x00300000 : "bootloader"

0x00300000-0x00800000 : "nand.kernel"

0x00800000-0x10800000 : "nand.system"

0x10800000-0x16c00000 : "nand.userdata"

0x16c00000-0x40000000 : "nand.r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