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业级wifi芯片于商业级wifi芯片差别有多大

楼主:
请问工业级wifi芯片于商业级wifi芯片差别有多大. 是否只是wifi芯片的工作环境不一样还是wifi所产生的RF信号抗干扰性能不一样? 台湾商业级的wifi芯片和国外工业级的wifi芯片价格相差4--5倍.
最后. 请问有没有4$左右的工业级wifi芯片?

网友:
感觉差不多。
WIFI的芯片就那 几家厂商。他们出的IC一般都是商业和工业一起用,本身WIFI的技术标准就比较严格。
不像那些一个IC。

另外RF信号,抗干扰性,这个肯定没差别。没人会这么瞎弄,非要让商业级低一档次。
而且对于WIFI的产品,其商业要求有时比工业更苛刻。

4$的wifi芯片,应该有一些,比如MARVELL。但前提是你们得有量。
而wifi模块则需要5-7美金不等。

网友A:
我听一家wifi芯片代理说. 买wifi芯片自己设计模块成本很高. 测试设备要几十万.
我想如果用wifi厂家的demo pcb图来做layout. 自己做模块行吗?
另外. 台湾雷凌的wifi芯片应该是最便宜的wifi芯片了. 但没有注明是工业级的. 能否用在工业级上?

网友:
质量 性能 应该有差别 要相信一分价钱一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一家wifi芯片代理说. 买wifi芯片自己设计模块成本很高. 测试设备要几十万.
我想如果用wifi厂家的demo pcb图来做layout. 自己做模块行吗?
另外. 台湾雷凌的wifi芯片应该是最便宜的wifi芯片了. 但没有注明是工业级的. 能否用在工业级上?

请问你是要在工业上有什么应用?

网友A:
监视工控环境. 及wifi转c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监视工控环境. 及wifi转can

工作环境怎样?比如说温度范围...
需求量了有多大?

网友:
温度工业级:-40度~+125度;商业级:-40度~12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