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寄存器地址的问题

楼主:
1.  ; 文件名:TEST4.S
2.  ; 功能:通过查表实现程序散转
3.  ; 说明:使用ARMulate软件仿真调试
4.  NumCon   EQU    0x40003001    ; 定义变量NumCn
5.        AREA      Example4,CODE,READONLY
6.        ENTRY
7.  MAIN        LDR      R0,= NumCon
8.        LDRB      R2,[R0]        ; 取得跳转控制变量值
9.        MOV      R2,R2,LSL #2 ; 功能号乘上4,以便查表
10.        LDR      PC,[PC,R2]   ; 查表取得对应功能子程序地址,并跳转
11.        NOP
12. FUN_TAB  DCD      FUN_SUB0     ; 跳转表
13.        DCD      FUN_SUB1
14.        DCD      FUN_SUB2
15.        DCD      FUN_SUB3
16.; 各功能分支
17. FUN_SUB0  B       MAIN
18. FUN_SUB1  B       MAIN
19. FUN_SUB2  B      MAIN
20. FUN_SUB3  B      MAIN
    END
程序运行到第9行时,PC值是0x0000800c,此时的R2我设的是0x00000004,但当我再往下运行到第10行时,PC变为0x00008028,并且下条指令指向FUN_SUB1,这个PC的变化我不是很理解,请大大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ARM的汇编吧。
PC指向要运行的指令的地址。在ARM中每一条指令一般是四个字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ARM的汇编吧。
PC指向要运行的指令的地址。在ARM中每一条指令一般是四个字节的。

是的,那运行到第9行时PC这时指向的是第10行,当走到第10行时,按理我觉得应该指向NOP,但此时LDR  PC,[PC,R2]造成此时的PC值为当前的PC+4,所以我觉得应该指向DCD  FUN_SUB0,但如果NOP不算条指令,我的意思就是PC不会指到NOP而是跳过NOP指向他的下一条的话,那这个程序我就明白

网友:
ARM流水线啊
——————————————————
PC指向当前执行的指令+8的地方
而不是指向当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