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R3 插usb键盘不好使了,帮忙

楼主:
以前好使的现在插鼠标好使,插键盘按键不能输入,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不知道各位兄弟遇到过没?

网友:
插鼠标,优盘都没问题。

网友:
看看SYSGEN_USB_HID_KEYBOARD组件有没有选上。

网友:
USB Host Support ->
  USB Human Input Device (HID) Class Driver
      ->
       USB HID Keyboard and Mouse (选择,显示对号)
       USB HID Keyboard Only (选择,显示对号)
       USB HID Mouse Only (选择,显示对号)

网友:
顶啊,搞了一天了,没什么结果,有人遇到过没啊

网友A:
  USB HID Keyboard and Mouse (选择,显示对号)
  USB HID Keyboard Only (选择,显示对号)
  USB HID Mouse Only (选择,显示对号)

兄弟,这个有问题啊,USB HID Mouse Only选中不就没有keyboard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HID Keyboard and Mouse (选择,显示对号)
  USB HID Keyboard Only (选择,显示对号)
  USB HID Mouse Only (选择,显示对号)

兄弟,这个有问题啊,USB HID Mouse Only选中不就没有keyboard了吗?

选择USB HID Keyboard and Mouse ,下面2项会自动被勾上

网友:
“以前”和“现在”之间,你做了什么改动?软件的,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