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270 下调试SDIO接口的wifi模组

楼主:
我的平台是PXA270+wince5.0,板子上有一个Marvell 8686芯片的WIFI模组,所使用的PXA270 CPU上的SD卡接口的讯号包括SD_Data0, SD_Data1, SD_Data2,SD_Data3, SD_CLK, SD_CMD, 另外,该模组上还有一个Reset和一个PDn讯号。
驱动代码是厂商提供的,虽然写的是应用于PXA310的,但是我们看了之后,发现用于PXA270也是可以的。
因此,编译驱动后得到SDIO8686.dll,将这个DLL编译入NK,同时修改注册表文件,但是系统启动后对于wifi模组没有任何反应,理论上找到wifi模组后,应该弹出一个wifi设置的对话框,但是没有弹出,注册表信息如下,请问是否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呢?

//下面是注册表中原是的SD Memory的注册表,使用wifi后,SD卡没有再用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DBUS
IF BSP_NO_SDHC_MAINSTONE !
#include "$(_TARGETPLATROOT)\src\drivers\sdhc\sdhc_mainstoneii.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Memory]
    "Name"="SD Memory Card"
    "Folder"="Storage Card"
    ;"PartitionDriver"=""          ; removable storage cannot have partition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MC]
    "Name"="MMC Card"
    "Folder"="Storage Card"
    ;"PartitionDriver"=""          ; removable storage cannot have partition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DMemory]
;        "MountFlags" = dword: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MC]
;        "MountFlags" = dword:4

; SD Memory Storage clas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SDMemory_Class]
   "Dll"="SDMemory.dll"
   "Prefix"="DSK"
   "BlockTransferSize"=dword:40  ; send no more than 64 blocks of data per bus transfer
   ;"SingleBlockWrites"=dword:1  ; alternatively force the driver to use single block access
   ;"IdleTimeout"=dword:7D0      ; 2000 milliseconds
   ;"IdlePowerState"=dword:2     ; 0 == D0, 1 == D1, etc.
   ;"DisablePowerManagement"=""  ; if value present, then disable (remove value to enable)

   "Profile"="SDMemory"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 MMC Storage Clas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lass\MMC_Class]
   "Dll"="SDMemory.dll"
   "Prefix"="DSK"
   "BlockTransferSize"=dword:40  ; send no more than 64 blocks of data per bus transfer
   ;"SingleBlockWrites"=dword:1  ; alternatively force the driver to use single block access
   ;"IdleTimeout"=dword:7D0      ; milliseconds
   ;"IdlePowerState"=dword:2     ; 0 == D0, 1 == D1, etc.
   ;"DisablePowerManagement"=""  ; if value present, then disable (remove value to enable)
   "Profile"="MMC"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ENDIF BSP_NO_SDHC_MAINSTONE !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SDBUS

; registry keys for the Streams portion of the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FUNC-1]
   "Dll"="SDIO8686.dll"                     ; use the "streams" interface portion to load the NDIS portion
   "Prefix"="NDL"
       ; add instance key for each instance that can be added
   "Instance0"="SDIO8686:SDIO86861"        ; "InstanceX" = ":"

;
;        Registry keys
;

    ; registry keys for the NDI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
   "DisplayName"="Marvell SDIO8686 Wireless Card"
   "Group"="NDIS"
   "ImagePath"="SDIO8686.dll"
   "NoDeviceCreate"=dword:01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Linkage]
   "Route"=multi_sz:"SDIO86861"

    ; instance 1 information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
   "DisplayName"="Marvell SDIO8686 Wireless Card"
   "Group"="NDIS"
   "ImagePath"="SDIO8686.dll"

    ; instance 1 parameters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 TCPIP linkage to instance 1 adapter
[HKEY_LOCAL_MACHINE\Comm\Tcpip\Linkage]
    "Bind"=multi_sz:"ppp","SDIO86861"

    ; setup card parameters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Parms]
   "UseMfgFw"=dword:0
   "PowerMode"=dword:0
   "FragThsd"=dword:92A
   "RTSThsd"=dword:92A
       ; following is for BT/WLAN multi-functions driver 1:enable BT/WLAN multi-function driver, 0:WLAN only
   "BTMode"=dword:0
       ; adhoc starter default channel
   "AdhocDefaultChannel"=dword:6
       ; adhoc starter WiFi test datarate modify or not
   "AdhocWiFiDataRate"=dword:0
       ; adhoc default band, 1:G, 0:B
   "AdhocDefaultBand"=dword:1
       ; 1:SDIO 4 bit mode; 0: SDIO 1 bit mode
   "SetSD4BIT"=dword:1
       ;Set the priority of SdioIstThread
   "SdioIstThread"=dword:65
       ;Set the value of AvoidScanTime after connected
   "AvoidScanTime"=dword:2710
       ;Set ACTIVE_ROAMING
   "bActiveRoamingScanOneChannel"=dword:1
   "bLinkLostScanOneChannel"=dword:1
       ;Set NEW_RSSI parameters
   "ulRSSIThresholdTimer"=dword:1388
   "RSSI_Range"=dword:A
       ;Set ACTIVE_ROAMING with BackGround Scan
   "bActiveRoamingwithBGSCAN"=dword:0
       ;Set RoamingMode:NOT_ROAMING_MODE = 1(default),ACTIVE_ROAMING_MODE=2,FAST_ROAMING_MODE
   "RoamingMode"=dword:1
       ;Set the value of Enable80211D
   "Enable80211D"=dword:0
       ;Set the value of LocalListenInterval
   "LocalListenInterval"=dword:0
       ;Set support 32bytes ESSID
   "ESSID_32"=dword:0
       ;Set the value to use GPIO pin as Interrupt pin, 1:use GPIO pin as interrupt source; 0:used SDIO bus interrupt
   "SDGPIOIntEnable"=dword:0
       ;Set the GPIO pin # to be used as Interrupt pin
   "GPIOIntPinNumber"=dword:4
       ;Setup interrupt trigger edge, 0: Rasing edge, 1:Falling edge
   "GPIOIntTriggerEdge"=dword:1
       ;Setup interrupt pluse width(us)
   "GPIOIntPulsewidth"=dword:5
       ;Set the value of NullPktInterval, 0: unchanged.
   "NullPktInterval"=dword:0
       ;Set the value of MultipleDTim
   "MultipleDTim"=dword:1
       ;Set the value of AdhocAwakePeriod
   "AdhocAwakePeriod"=dword:1
       ;Set MAC frame type
   "MacFrameType"=dword:0
       ;Set Auto Deep Sleep Time, 2 seconds unit.
   "AutoDeepSleepTime"=dword:0
       ;Set Association fail retry times while asso. fail.
   "AssoRetryTimes"=dword:2

        ;
        ;Roaming parameters ++
        ;
        ;Set the value of RoamSignalStrengthThreshold
        "RoamSignalStrengthThreshold"=dword:2d

        ;
        ;Channel list. Valid value is from 0x00000000 ~ 0x00007ff
        ;        => bit[i]=1, channel[i+1] will be scanned
        "RoamChannelScanList"=dword:000007ff

        ; Scan interval per channel(ms)
        "RoamMaxScanInterval"=dword:bb8
        "RoamMinScanInterval"=dword:c8

        ;RSSI threshold. If the next AP's RSSI is higher more than this value, roam to that AP
        "RoamDiffRSSIThreshold"=dword:0f

        ;Scan algorithm
        ;        0: Use background scan
        ;        1: Use active scan
        "RoamScanAlgorithm"=dword:1
        ;
        ;Roaming parameters --
        ;

        ;Bus power is on/off in D3
        "BusPowerInD3"=dword:1

        ;RegsionCode:
        ; (0x10, 0x20, 0x30, 0x31, 0x32, 0x40)=(USA FCC, Canada IC, Europe ETSI, Spain, France, JP MKK)
        "RegionCode"=dword:0x10

    ; default TCPIP settings for this instance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1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DefaultGateway"=""
       ; Use zero for broadcast address? (or 255.255.255.255)
   "UseZeroBroadcast"=dword:0
       ; Thus should be MULTI_SZ, the IP address list
   "IpAddress"="0.0.0.0"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the subnet mask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ubnetmask"="255.255.255.0"

IF MRVL_MONOLITHIC_SDIO
    ; setup monolithic SDIO Bus and SDHC parameter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IO8686]
   "Order"=dword:2
   "Dll"="SDIO8686.dll"
   "Prefix"="NDL"
   "Instance0"="SDIO8686:SDIO86861"
   "ThreadPriority"=dword:64     ; default thread priority for dispatch thread
   "RequestListDepth"=dword:30   ; pre-allocated requests
   "IClass"=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ControllerIRQ"=dword:17        ; IRQ_MMC 23
    "ControllerISTPriority"=dword:64
IF BSP_MAINSTONEII
    "CardDetectIRQ"=dword:20        ; IRQ_GPIO0_MMCCD 32
ELSE
    "CardDetectIRQ"=dword:28        ; IRQ_GPIOXX_MMCCD 40
ENDIF
    "CardDetectISTPriority"=dword:65
    "ClockAlwaysOn"=dword:0
    "ClockOnIfInterruptsEnabled"=dword:1
    "ehancePS"=dword:1

    "DMAChannel"=dword:14 ;comment this out to disable DMA support
    "DMAIsrDll"="sdhc_dmaisr.dll"
    "DMAIsrHandler"="SDHC_DMA_ISR"
    "DMAIRQ"=dword:19                ; IRQ_DMAC = 25
    "DMAISTPriority"=dword:63
    "DMABufferSize"=dword:10000
    "MaximumClockFrequency"=dword:1312D00 ; clock rate 989680(10MHz) 1312D00(20MHz)
ENDIF MRVL_MONOLITHIC_SDIO

gga

网友:
1楼的第二段注册表是SDIO的wifi模组的注册表,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1、由于PXA270只有一个SDIO接口,所以如果用了WIFI,就用不了SD卡,那么SD Memory那部分的注册表需要修改或者删除吗?
2、SD memory是使用SD Detect信号来检测是否有SD卡插入,但是wifi模组没有这个Detect Pin脚,那么系统是如何判断有wifi模组存在的呢?
3、除了加入DLL并修改注册表之外,BSP中的其他位置是否还需要修改?比如说是否还需要添加中断?
请做过WIFI模组的大侠们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严重关注,也希望能得到好的借鉴...

网友:
SDIO就是支持SD Memory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把SDMemory删除了
应该是有个检测的引脚吧??怎么能没有呢
那你怎么知道现在是否有WIFI连着呢
应该是一共两个中断其中一个检测,在BSP中,另外一个在C:\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ARM\INTEL\PXA27X\SDHC 的sdcontrol.c中
当然你想把它拿到你的BSP下也行

大概是这样
我说错了大家别喷我!

网友:
SDIO接口的wifi模组没有像SD卡一样的detect脚,不管是村田的还是USI的。所以如何让系统知道我已经连接上了wifi模组呢?

网友:
sd驱动加载的时候会发送命令看是否收到回应以判断sd接的是mmc,sd还是sdio设备,wifi驱动加载时会检测系统是否成功加载sdio驱动,然后加载固件。。。
wifi的sdio接口部分是标准的,所以你只需要确定你的sdio驱动部分是正确的
把wifi驱动的debug打开看看在哪出问题了

网友:
没有detect引脚可以修改sd驱动,让它认为外设始终存在

网友A:
谢谢csdeny,非常感谢。
通过debug发现SDIO的驱动确实被加载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在SDIO8686.dll中,SD初始化的代码如下:

NDIS_STATUS sdio_Initialization( PMRVDRV_ADAPTER Adapter, NDIS_HANDLE WrapperConfigurationContext )
{
    NDIS_STATUS     Status;

    Adapter->ConfigurationHandle = WrapperConfigurationContext;
    Adapter->ShutDown = FALSE;
    Status = SDNdisGetSDDeviceHandle(Adapter);
// tt wled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
            Need to check hDevice for avoiding a data abort if driver could not get a valid
            device handle.
        */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Adapter->hDevice == NULL ) // tt wled
    {
        // Only adapter object itself has been created up to
        // this point
        //MRVDRV_FREE_MEM((PVOID)Adapter, sizeof(MRVDRV_ADAPTER));
        DBGPRINT(DBG_LOAD | DBG_ERROR, (L"*** SDNdisGetSDDeviveHandleFailed %d\n", Status));

        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
    if ( SDIOInitialization(Adapter) != NDIS_STATUS_SUCCESS )
    {
        // Only adapter object itself has been created up to
        // this point
        //MRVDRV_FREE_MEM((PVOID)Adapter, sizeof(MRVDRV_ADAPTER));
        DBGPRINT(DBG_LOAD | DBG_ERROR, (L"*** SDIOInitialization FAILED! ***\n"));
        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
    return Status;
}

debug信息表明,在执行第一个函数SDNdisGetSDDeviceHandle的时候就已经出错了,代码如下:

NDIS_STATUS SDNdisGetSDDeviceHandle(PMRVDRV_ADAPTER pAdapter)
{

    NDIS_STATUS status;                       // intermediate status
    NDIS_HANDLE configHandle;
    NDIS_STRING activePathKey = NDIS_STRING_CONST("ActivePath");
    PNDIS_CONFIGURATION_PARAMETER pConfigParm;

       // open a handle to our configuration in the registry
    NdisOpenConfiguration(&status,
                          &configHandle,
                          pAdapter->ConfigurationHandle);

    if (!NDIS_SUCCESS(status)) {
        DBGPRINT(DBG_LOAD | DBG_ERROR,
            (L"SDNdis: NdisOpenConfiguration failed (0x%08X)\n",
                   status));
        return status;
    }

        // read the ActivePath key set by the NDIS loader driver
    NdisReadConfiguration(&status,
                          &pConfigParm,
                          configHandle,
                          &activePathKey,
                          NdisParameterString);

    if (!NDIS_SUCCESS(status)) {
        DBGPRINT(DBG_LOAD | DBG_ERROR,
            (L"SDNdis: Failed to get active path key (0x%08X)\n",
                   status));
             // close our registry configuration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
        return status;
    }

    if (NdisParameterString != pConfigParm->ParameterType) {
        DBGPRINT(DBG_LOAD | DBG_ERROR,
            (L"SDNdis: PARAMETER TYPE NOT STRING!!!\n"));
             // close our registry configuration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
        return status;
    }

    if (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Length > sizeof(pAdapter->ActivePath)) {
        DBGPRINT(DBG_LOAD | DBG_ERROR,
            (L"SDNdis: Active path too long!\n"));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
        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

        // copy the counted string over
    memcpy(pAdapter->ActivePath,
           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Buffer,
           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Length);

  if ( 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Length == 0 )
    {
        DBGPRINT(DBG_LOAD | DBG_WARNING,
            (L"SDNdis: Active path str length is 0, perhaps no card!\n"));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
        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else{
        DBGPRINT(DBG_LOAD | DBG_WARNING,
            (L"SDNdis: Active path str == %s\n",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Buffer));
    }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

    DBGPRINT(DBG_LOAD | DBG_LOAD,
            (L"SDNdis: Active Path Retrieved: %s \n",pAdapter->ActivePath));

        // now get the device handle
    pAdapter->hDevice = SDGetDeviceHandle((DWORD)pAdapter->ActivePath, NULL);
    return NDIS_STATUS_SUCCESS;
}

第一行相关的错误信息显示的是:SDNdis: Failed to get active path key (0xC0000001)。
代码是原厂提供的,理论上我应该不用修改。
为什么在初始化NDIS时候会出错呢?我是否还缺少组件没有加?目前加入的组件包括:SD Memory,SDIO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 SDIO WIFI(sychip),还有Networking-LAN下面的和wifi有关的都加上去了,NDIS在哪里增加呢?

网友:
ndis应该默认选上的。你的问题不是加载ndis出错,而是加载sdio驱动出错,把sd驱动debug打开看是否找到sdio设备

网友:
通过串口信息发现,SDIO8686的DLL加载在SDIO驱动之前,是不是由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呢?

网友A:
怎样才能将SDIO的加载顺序调整到SD8686 wifi的驱动之前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才能将SDIO的加载顺序调整到SD8686 wifi的驱动之前呢?谢谢

把注册表提前,order减小。

网友:
我改变了order的值,还是不行,SDIO的我改到5,wifi的改到20,还是不行哦。wifi还是先出来了。

网友:
有谁在270下做过wifi模块吗?请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发现将SDIO的order值改小,该驱动就没有被调用了,好奇怪、

网友:
你好,我在网上看到你调SDIO接口的WIFI驱动,请问你有没有找出来什么原因呀?我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不胜感谢呀!

网友:
我很奇怪,你的这个sdio_Initialization函数是什么时候被调用的。我这里测了一下,发现我的sdio8686.dll确实被加载了,但是这个函数却一直没有被调用,跟了一下,原因是注册表里有一条 "NoDeviceCreate"=dword:01  , 这使得系统不会自动创建一个设备,所以不会调用初始化函数。我试了一下,如果把这个值改成0,才会出现你谈到的这个现象,你的过程是这样的么

引用 网友A:
谢谢csdeny,非常感谢。
通过debug发现SDIO的驱动确实被加载了,但是还是有问题,在SDIO8686.dll中,SD初始化的代码如下:
C/C++ code
NDIS_STATUS sdio_Initialization( PMRVDRV_ADAPTER Adapter, NDIS_HANDLE WrapperConfigurationContext )
{
    NDIS_STATUS     Status;

    Adapter->ConfigurationHandle= WrapperConfigurationContext;
    Adapter->ShutDown= FALSE;
    Status= SDNdisGetSDDeviceHandle(Adapter);// tt wled  if( Status != NDIS_STATUS_SUCCESS )/*
            Need to check hDevice for avoiding a data abort if driver could not get a valid
            device handle.*/if( Status!= NDIS_STATUS_SUCCESS|| Adapter->hDevice== NULL )// tt wled    {// Only adapter object itself has been created up to// this point//MRVDRV_FREE_MEM((PVOID)Adapter, sizeof(MRVDRV_ADAPTER));        DBGPRINT(DBG_LOAD| DBG_ERROR, (L"*** SDNdisGetSDDeviveHandleFailed %d\n", Status));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if ( SDIOInitialization(Adapter)!= NDIS_STATUS_SUCCESS )
    {// Only adapter object itself has been created up to// this point//MRVDRV_FREE_MEM((PVOID)Adapter, sizeof(MRVDRV_ADAPTER));        DBGPRINT(DBG_LOAD| DBG_ERROR, (L"*** SDIOInitialization FAILED! ***\n"));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return Status;
}
debug信息表明,在执行第一个函数SDNdisGetSDDeviceHandle的时候就已经出错了,代码如下:
C/C++ code
NDIS_STATUS SDNdisGetSDDeviceHandle(PMRVDRV_ADAPTER pAdapter)
{

    NDIS_STATUS status;// intermediate status    NDIS_HANDLE configHandle;
    NDIS_STRING activePathKey= NDIS_STRING_CONST("ActivePath");
    PNDIS_CONFIGURATION_PARAMETER pConfigParm;// open a handle to our configuration in the registry    NdisOpenConfiguration(&status,&configHandle,
                          pAdapter->ConfigurationHandle);if (!NDIS_SUCCESS(status)) {
        DBGPRINT(DBG_LOAD| DBG_ERROR,
            (L"SDNdis: NdisOpenConfiguration failed (0x%08X)\n",
                   status));return status;
    }// read the ActivePath key set by the NDIS loader driver    NdisReadConfiguration(&status,&pConfigParm,
                          configHandle,&activePathKey,
                          NdisParameterString);if (!NDIS_SUCCESS(status)) {
        DBGPRINT(DBG_LOAD| DBG_ERROR,
            (L"SDNdis: Failed to get active path key (0x%08X)\n",
                   status));// close our registry configuration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return status;
    }if (NdisParameterString!= pConfigParm->ParameterType) {
        DBGPRINT(DBG_LOAD| DBG_ERROR,
            (L"SDNdis: PARAMETER TYPE NOT STRING!!!\n"));// close our registry configuration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return status;
    }if (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Length>sizeof(pAdapter->ActivePath)) {
        DBGPRINT(DBG_LOAD| DBG_ERROR,
            (L"SDNdis: Active path too long!\n"));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 copy the counted string over    memcpy(pAdapter->ActivePath,
           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Buffer,
           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Length);if ( 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Length==0 )
    {
        DBGPRINT(DBG_LOAD| DBG_WARNING,
            (L"SDNdis: Active path str length is 0, perhaps no card!\n"));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else{
        DBGPRINT(DBG_LOAD| DBG_WARNING,
            (L"SDNdis: Active path str == %s\n",pConfigParm->ParameterData.StringData.Buffer));
    }
    NdisCloseConfiguration(configHandle);

    DBGPRINT(DBG_LOAD| DBG_LOAD,
            (L"SDNdis: Active Path Retrieved: %s \n",pAdapter->ActivePath));// now get the device handle    pAdapter->hDevice= SDGetDeviceHandle((DWORD)pAdapter->ActivePath, NULL);return NDIS_STATUS_SUCCESS;
}
第一行相关的错误信息显示的是:SDNdis: Failed to get active path key (0xC0000001)。
代码是原厂提供的,理论上我应该不用修改。
为什么在初始化NDIS时候会出错呢?我是否还缺少组件没有加?目前加入的组件包括:SD Memory,SDIO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 SDIO WIFI(sychip),还有Networking-LAN下面的和wifi有关的都加上去了,NDIS在哪里增加呢?

网友B:
WIFI是NDIS的miniport驱动,是被NDIS加载的啊

你要改order,应该去改ndis的order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是NDIS的miniport驱动,是被NDIS加载的啊

你要改order,应该去改ndis的order啊

是在说我的问题么?我并不存在order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驱动没有签名的原因,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签名后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怎么签名联系我
us.sino.us@gmail.com

网友C(2010-02-05):
怎么都是在WinCE下的啊!

网友D(2010-04-08):
楼主问题最终解决了没有啊?怎么没有最终结果啊?

网友E:
LZ的驱动跟我的应该差不多,我是三星2450下用的SDIO8686,请问LZ:"bActiveRoamingScanOneChannel"=dword:1
"bLinkLostScanOneChannel"=dword:1
这两条分别是啥意思?
我想做漫游,但是Roammode改成2后并没有实现漫游,这个还应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