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3G如何拨号上网?

楼主(2010-05-28):
wince 5.0 3G如何拨号上网?
各位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华为的ec1261拨号上网,再wince下,我虚拟出了端口,发AT指令,一开始都很顺利,最后使用AT^PPPCFG命令设置完用户名和密码以后,设备反回OK,然后我就不知道敢怎么办了,然后设备就没反应了,然后还是不能上网,最后又发了一个ATDT#777现实出了connect 3100000然后后面出现一堆乱码,但网页还是打不开?我该怎么做呢?我还需要做什么操作才能上网呢?
wince
如何
上网
设备
用户名
WindowCE

网友A:
直接建立一个连接,进行拨号,就可以。拨号请拨#777,用户名和密码都是card。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我已经忘记了。区号怎么填写,我记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