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的UDP客户端通讯问题

楼主:
各位专家:
    看看我的Wince5.0下的UDP客户端程序,哪里有问题,调试显示数据已经发送出去了,但是服务器没有收到数据,代码如下:
SOCKADDR_IN m_sinServer;
        int ret=0;
        WSADATA wsd;
        ret=WSAStartup(MAKEWORD(1,1),&wsd);

        int m_socket;
        m_socket = socket(AF_INET,SOCK_DGRAM,IPPROTO_UDP);
        if (m_socket == INVALID_SOCKET)
        {
                int iSocketError = WSAGetLastError();
                return FALSE;
        }

        memset(&m_sinServer, 0, sizeof(SOCKADDR_IN));

        m_sinServer.sin_family = AF_INET;
        m_sinServer.sin_port = htons(9991);
        CString m_remoteHost=TEXT("10.21.1.114");
        //此处要将双字节转换成单字节
        char ansiRemoteHost[255];
        ZeroMemory(ansiRemoteHost,255);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WC_COMPOSITECHECK,m_remoteHost,wcslen(m_remoteHost)
                ,ansiRemoteHost,wcslen(m_remoteHost),NULL,NULL);
        m_sinServer.sin_addr.s_addr=inet_addr(ansiRemoteHost);
        int nBytes = 0;
        int nSendBytes=0;
        char test[20]="this is test";
        int len=20;
        while (nSendBytes < len)
        {
                nBytes = sendto(m_socket,test+nSendBytes,len-nSendBytes,0,
                        (SOCKADDR *) &m_sinServer,sizeof(SOCKADDR_IN));
                if (nBytes==SOCKET_ERROR )
                {
                        int iErrorCode = WSAGetLastError();

                        //关闭socket
                        closesocket(m_socket);
                        return FALSE;
                }

                nSendBytes = nSendBytes + nBytes;

                if (nSendBytes < len)
                {
                        Sleep(1000);
                }
        }
        closesocket(m_socket);

        WSACleanup( );

网友:
不一定是代码问题,可能是数据链路没有通

网友:
请问1楼,怎么判断数据链路是否通了?如何查找啊。

网友A:
自己顶一下,问题真的很难啊!!发现数据包已经发出了,但是肯定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一下,问题真的很难啊!!发现数据包已经发出了,但是肯定有其他问题的!!

发出去?
调用API成功,只能说是发送本机(本设备)的网络层,并不是传输出去。

LZ你最好还是先验证网络是否通了?UDP发送程序很简单的,单步调试到发送的语句,如果所以参数都是正确的,且函数的返回值正确,接收端仍然接收不到东东,应该就是通讯链路的问题。

网友:
谢谢91program(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回复。
通过USB线将终端连接到电脑,想通过电脑联网来进行UDP通信是不行的,因为aciveSync不支持UDP通信,所以只能用GPRS了,如果是TCP还可以的。但是现在我还没通过gprs通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