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集调用 etherOutput 发送以太网帧时,返回ERROR,说是 ...

楼主(2009-01-03):
密集调用 etherOutput 发送以太网帧时,返回ERROR,说是 out of mbufs,怎么解决?
密集调用 etherOutput 发送以太网帧时,返回ERROR,说是 out of mbufs,怎么解决?
以太网
error

网友:
密集调用会有问题?如果不频繁呢?

网友A:
在kernel config 中有可以调整各个buffer大小的组件,修改大一点试试看。

网友B:
这是因为你的协议栈为你的网卡驱动默认开辟的网络缓存池太小 。 你可以在tornado的ide环境中,定位到你的vxworks工程,然后查找NUM_64,NUM_128,NUM_256,NUM_512,NUM_1024这几个宏。 每个都扩大10倍。

网友C:
谢谢各位朋友,我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