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ng3如何调用键盘过滤驱动

楼主(2009-08-05):
ring3如何调用键盘过滤驱动
如题,这个键盘过滤驱动里生成了很多设备,这些设备到绑定到了Kdbclass上的设备上,在ring3如何使用这个驱动
设备
键盘
如何

网友A:
自己顶,望大侠们帮助一下

网友B:
DeviceIoControl你不会用吗?

网友:
既然绑定了 那么 你使用kbdclass(也可以说使用键盘的时候)的时候就已经在无形中使用了
如果你的“使用”的意思是直接访问 控制这个驱动的话 那么 你的驱动有名字吧 设备有名字吧你可以创建设备,让后devicecontrl
呵呵 没有明白你“使用”的意思 所以只说了下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