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支持8级灰度的硬件,文字显示时如果反锯齿?

楼主(2009-02-20):
只支持8级灰度的硬件,文字显示时如果反锯齿?
WINCE5.0平台,支持8级灰度的硬件,用ClearType的话,字符显示效果更差。
有没有其它方法?
硬件

网友A:
多试试其它字体,字库,选一个效果最好的。这应该是最现实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B:
我感觉我的还可以啊。是不是液晶质量问题?

网友C:
用ClearType对中文显示有改善,但英文就不行了
只能是选择比较合适的字体来显示了
我们的设备也存在这种问题,而且我们只有4阶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