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设置字体的行间距和字间距啊

楼主(2009-06-19):
怎么才能设置字体的行间距和字间距啊
怎么才能设置字体的行间距和字间距啊,另外,设字体高度值时传入的是不是逻辑单位的啊,我想指定象素大小的字体如何转换
如何

网友A:
后面想了下,想自己来控制,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显示,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单位象素和逻辑单位的转换问题了

网友B:
字之间的间距可以通过参数来指定,但不知道LZ用的是什么函数输出的
行距没有,只能自己控制

网友C:
单位象素???
逻辑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