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 Celeron 在与 INTEL 865PE、848P芯片组配合使用时, ...

楼主(2009-01-09):
P4 Celeron 在与 INTEL 865PE、848P芯片组配合使用时, 只支持什么内存标准啊?
3.P4 Celeron 在与 INTEL 865PE、848P芯片组配合使用时, 只支持__C______内存标准。
A、DDR266 B、DDR333 C、DDR400 D、DDRII 400
某试卷的题目。。应该是单选的。。D应该没可能了吧?但我查过资料,好像前三个都支持。。但只能选一个,那应该是哪个呢?还是题目根本就有问题?
芯片组
内存
资料

网友A:
前面三个都支持啊,具体要看865PE这个芯片吧,我以前有块主板是865PE的,只支持到DDR333,但大多数865主板都能支持DDR400。

网友B:
“只支持”?不会吧,是我看错了?还是你写错了?能支持DDR400了,还能不支持266、333吗?

网友C:
单单主板看前面三个是都支持的.但是从题目的cpu上看celeron 的只使用ddr333.其实这个题目出的不好啦.俺以前的机器就是赛扬2.4+848主板的.配的内存是ddr400的.不过在一些软件上看.好像只用了ddr33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