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程序为什么不能实现1M钟闪烁?12M振晶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nclude

static uint n;

Delate1ms(uint count)
{
        TMOD = 0x02;
        TR0 = 1;
        EA = 1;
        ET0 = 1;
        TH0 = 0xFC;
        TL0 = 0x18;
        n = count;
        while(n);
        return ;
}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n--;
}

void main(void)
{
        uchar cont = 1000;
        while(1)
        {
                P1_0 = ~P1_0;
                Delate1ms(cont);
        }
}

网友:
1ms你想用眼睛看出来?你太高估你的眼睛了吧?

网友:
是1秒钟,不是1MS
我是高估了你的眼睛

网友:
引用楼主 l70770777 的帖子: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nclude

static uint n;

Delate1ms(uint count)
{
TMOD = 0x02;
TR0 = 1;
EA = 1;
ET0 = 1;
TH0 = 0xFC;
TL0 = 0x18;
n = count;
while(n);
return ;
}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n--;
}

void main(void)
{

while(1)

uchar cont = 1000; // 这里是字符型8-bit的数据,数据被截掉了实际上cont = 0xE8(1000d=3E8H)

网友:
发上来的时候发错了 其实改过来了
但是我仿真的时候 灯还是闪的很快
苦恼~~!

网友A:
晕,你倒底设的多少时间?

另外把你的n定义成volatile 看看。
如果闪烁过快是感觉不到的。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给count赋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倒底设的多少时间?

另外把你的n定义成volatile 看看。
如果闪烁过快是感觉不到的。

while判断的变量如果中断会去改变它是要设成volatile的,否则有些编译器一优化你的程序就要出问题了。

TH0 = 0xFC;
TL0 = 0x18;

确定这个值能实现1MS?根据你的频率再细算下吧。

网友:
TH0 = 0xFC;
TL0 = 0x18;

这样初始化难道不对吗? 我计算了很多遍了
12M HZ 就是一个机器周期是1us
定时1ms就是65536 - 1000 = 64536 = FC18H啊?

请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单片机没用过,但是感觉问题还是出在这里,换些数据试试吧。

网友:
uchar cont = 1000;

谁家的uchar能有1000的范围?

反正我家的只有256

呵呵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unt,sec;
sbit P1_0=P1^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1=0X3C;
        TL1=0XB0;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P1_0 = ~P1_0;
                           }
                }

}

我是新手,随便写写....

网友:
把uchar cont = 1000;改成 uint cont = 1000;就可以了,以后写程序要注意数据类型,
很重要的

网友:
还有你的TMOD=0x02也是不对的,工作方式2的最大定时时间是256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