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rTffsConfig()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始终存在的文件系统 ...

楼主(2009-11-22):
usrTffsConfig()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始终存在的文件系统?
各位高手,我每次调用usrTffsConfig()后都能用devs查看到/tffs0存在,但一重启目标以后再用devs查看就没有/tffs0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样才能让它建立以后就一直存在阿?另外,我在devs下曾建过的文件在重新使用usrTffsConfig后竟然还存在,这是怎么回事啊?
目标

网友A:
你在系统启动后的第一个函数的中就直接调用"usrTffsConfig",让系统自动先调用你的函数,等启动完成后,不用在手动输入了。

网友B(2010-01-21):
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