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COM口 怎么向三菱PLC发命令啊?

楼主:
COM口 怎么向三菱PLC发命令啊?我设置好了D8120=0806,d但按照里面的格式来用com精灵向plc发指令,好像都没有反应,想大侠们提供完整的步骤。发16进制要加0x吗?怎么写那些要发送的命令呢

网友:
用串口精灵向plc发命令,是发ASII码还是发16进制的呢

网友:
16进制的最好

网友:
可是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今天试了一天

网友:
谁用过三菱的plc,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如果能确认PLC端是COM口,并且知道具体的协议的话,随便找个串口软件,用十六进制方式发送命令报文即可

网友:
串口就可以

网友A:
协议有规格书,可以查,但我拿一些例子来试,但发命令格式不知道怎么的,没有反应。命令格式要空格隔开的吗还是连续的?

网友:
你有三菱PLC的通信资料吗?有的话,你可以先看通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议有规格书,可以查,但我拿一些例子来试,但发命令格式不知道怎么的,没有反应。命令格式要空格隔开的吗还是连续的?

你的通信参数设置正确没有?比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等。以及你的线路是否接正确?

网友:
是不是modbus协议,它有“主,从”之分。

网友:
Cserial 是由MuMega Technologies公司提供的一个免费的VC++类
这个类在哪里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