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现在向学fpga和dsp但不知道应该选那个,我的高数学得很烂

楼主:
请问:我现在想学fpga和dsp但不知道应该选那个,我的高数学得很烂,我现在正在学ARM,只因为ARM只是一个处理器,应用和找工作都有以一定的限制,所以想学一些协处理器,我本来向学DSP但我的高数太烂了,所以一直没碰。现在想请教高手,告诉我,我应该学FPGA还是DSP啊,拜谢!!

网友:
FPGA,DSP的话,如果数学不好,还是放弃吧

网友:
对高数要求很高的

网友:
那这两者都对高数要求很高吗,ARM的开发对高数的要求高吗

网友:
fpga找工作  学历本科是不够的 这点我深有体会。
dsp算法要求较高,看基础了。
ARM来说还是要好学点的。
不知道你的情况:本科 Or 研究生      工作or上学
看来你三种都不会,还是从ARM学起吧,工作了dsp,fpga说不定就用到了,再学也不晚的。

网友:
FPGA玩过一阵子,感觉还是ARM爽一些。呵呵

网友:
我现在的主要目标方在ARM上,我比较喜欢LINUX,现在只是感觉ARM有点太孤立了,现在学一个协处理器类的,我比较看好FPGA,感觉它应该对高数的依赖性比较低,所以向各位前辈请教,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