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再问个问题?
euj1188
euj1188

网友A(2009-08-03):
再问个问题?
如何做一个 DLL,能够加载进winCE内核运行,有高手知道吗?
如何

网友B:
dll 是由源文件编译生成的吧,好像不能直接做一个出来

网友C:
我用词不当, 不过我最主要是想问如何能将DLL加载进内核。

网友D:
dll为什么一定要加载进内核呢?如果是驱动,就可以像其它流接口驱动一样,通过修改bib和reg文件加载;如果是普通的dll,是给应用程序用的,就不用加载进内核了,就和应用程序保存在同一个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E:
对 就是驱动型的DLL 楼上的兄弟能详细讲讲么,或者给个文章参考参考

网友F:
1、了解WINCE流驱动编写的基本步骤,网上搜索,文章应该很多;
2、导出流接口函数后,编译生成DLL。
3、修改platfrom.bib文件,效仿其它驱动一样,添加新的dll。如:
××.dll $(_FLATRELEASEDIR)\××.dll NK SH
4、修改platform.reg文件,添加驱动的注册表信息。一般都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
"Prefix"="×××"
"Dll"="××.dll"
"Order"=dword:3
PB下再次makeimage后,就在内核中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