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时连接设备,报如下错"Auto Download Failed : Insufficient space in object stroe to downlo

楼主:
以前是能自动连接,下载,调试,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
刚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程序占用太多空间了,后来新建一个helloworld也调试不了.一连接设备,就报这个错"Auto Download Failed : Insufficient space in object stroe to download to target device",大家提供点思路.

网友:
晕,打错了字了,应该是store,而不是stroe.

网友A:
可以是有人修改了系统的存贮设置。

LZ可以去控制面板中,看看“系统”/“内存”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有人修改了系统的存贮设置。

LZ可以去控制面板中,看看“系统”/“内存”的设置

额的神啊,91program又一语命中我的的问题,太感激了...

网上有个人也碰到我类似的问题,把他们的帖子转过来,知识完整一点,呵呵.

===============-=============================================================
Hi,
When I'm trying to build a dll using eVC, the following error is occurring
"Auto download failed: insufficient space in object store to download to
target
device:"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this error is occurring.
My target device is HP iPAQ h5550.
could any one please let me know what could be reasons for this error.

Cheers,
Naveen.
===============================================================================
I get this all the time when trying to downlod a debug application. The debug
framwork dlls (atl,mfc) are larger then the released versions. go to control
panel/system applet and adjust the storage memory allocation to a higher
value.
=====================================================================================
Hi,

In my case, I don'e have any problem with debug version,
debug version of the DLL has been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to
my target device(HP iPAQ h5550). But the release version is failing and
the error is occurring.

I have tried adjusting the memory allocations, but no luck.

do you think anything else could be a problem. Please let me know.

Che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