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问题

楼主:
k是全局变量,但k读出来的数值发现是255 不是我写进去的数字啊
地址线全接地了
void start()
{
sck=1;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stop()
{
sck=1;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ack()
{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0;
}

void noack()
{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0;
}

void send(uchar d)
{
uchar i;
for(i=0;i<8;i++)
{
d<<=1;
sck=0;
_nop_();
_nop_();
sda=C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1;
}
}

uchar read()
{
uchar i,d;
sda=1;
for(i=0;i<8;i++)
{

   sck=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1;
   d|=sda;
   _nop_();
   _nop_();
}
return d;
}

void write()
{
EA=0;
start();
send(0xa0);
ack();
send(100);
ack();
send(123);
ack();
stop();
EA=1;
}

void read1()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100);
ack();
start();
send(0xa1);
ack();
k=read();
noack(0);
stop();
}

void main()
{
write();
read1();
}

网友:
ack都回来了吗

网友:
main函数那么写,难道你的程序不飞吗?

网友:
谁该发ACK你都没搞清楚,先看看协议再写代码,写代码是最简单最后的事情。

网友:
这个main函数后面是数码管显示k我没贴出来 这个程序是不管他有没有ack直接跳过的 周立功的书上也是这么写的 只是仿真而已 所以没有必要写那个。

网友:
那就不是很清楚了。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什么芯片,有的IO脚有输入输出控制的。这样读的时候需要把SDA换成输入。

网友:
没必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