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5.0,怎么做中文版本的内核?

楼主:
我用PB5.0做了一个内核,但是显示的是英文版本,我在订制时选择过了international->chinese还有在setting->local->中文。但做出来的内核中文却显示为————(横杠)

网友:
locale里面的locales和default language都要选中文。

网友:
是的,打开【Platfomr】菜单中的【Settings】菜单项,在【Locale】选项卡中设置。

网友:
你们说的都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知道LZ有没有添加中文组件呢?Core OS->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Chinese(Simplied)下面有
还有在Local中最好先点击一下Clear All,然后再在Locals下面选择(如果你要中文就选中文 ,英文也不要选英文会自动显示),最后再在Default Local里面选择你的语言。

这样如果还不行,那就要问微软了。

网友:
还有就是要重新SYSGEN一下

网友:
不论是添加或者删减了组件,还是修改了PB中的Settings选项,都需要重新SYSGEN的(最好选上clean before building),只是make image不会改变什么。

网友A:
上面的设置都试了,没有成功过.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另外我有WINCE5.0下面的BSP,我可以用这个BSP做WINCE6.0的内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设置都试了,没有成功过.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另外我有WINCE5.0下面的BSP,我可以用这个BSP做WINCE6.0的内核吗?

不可以。

网友:
locale的default local设置成中文 还有locales的Invariant Language也选上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只选择中文一种语言 做sysgen 一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