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4M晶振,如何实现1秒钟的精确定时?#####

楼主:
初看,很简单,越研究越深入,发觉越麻烦。若换成12M 或者 6M的晶振,不叫问题,but,目前要求用89C51,晶振4M,实现1s的精确定时。

我们知道 对51单片机而言,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晶振周期,故:
若晶振为12M,1个机器周期=12*(1/12M)=1us
若晶振为 4M,1个机器周期=12*(1/4M)=3us

用Timer0,设 TMOD = 1,使之工作于16-bit timer/counter.
一个时钟周期为3us的话<对应晶振是4M>,如何实现1s的定时呢?
最大计时为65536*3us=196.608ms  ,无论这个值取何值,例如150ms,定时多少次,例如6次<0.9s>或者7次<1.05s>,怎么得到1s呢?凑不出这个整数,,< 1s/3us=1000000/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请大家指教一二,该如何实现?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知道的不吝赐教啊 :)

网友A:
肯定是得有一个累积误差的

只要这个误差在你的系统允许范围内即可

绝对的精确,就是做航天飞机的也达不到

非要苛求做什么呢?

网友:
晕!
在中断里面计数就可以了。
假如你中断周期是100ms,如果你需要1000ms(1s)的定时,那么在中断中软件计数10次就可以了。
具体的楼主可以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在中断里面计数就可以了。
假如你中断周期是100ms,如果你需要1000ms(1s)的定时,那么在中断中软件计数10次就可以了。
具体的楼主可以算算。

我再1楼都算了,就是因为出不来  100ms这样的 中断周期 的 整数,,所以才要发帖问啊 》》》》》

我也晕一下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得有一个累积误差的

只要这个误差在你的系统允许范围内即可

绝对的精确,就是做航天飞机的也达不到

非要苛求做什么呢?

要测输入脉冲的频率,若在0.9s(150ms ,6次)中,计数得到100个脉冲,那么按照公式算频率的话为 100/0.9=111.1111    这样可靠吗?

网友:
再顶,,顶到有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得有一个累积误差的

只要这个误差在你的系统允许范围内即可

绝对的精确,就是做航天飞机的也达不到

非要苛求做什么呢?

要测输入脉冲的频率,若在0.9s(150ms ,6次)中,计数得到100个脉冲,那么按照公式算频率的话为 100/0.9=111.1111? ? 这样可靠吗?

可不可靠这个与你使用这个时钟的模块决定

比如说,你用它来做一个闹钟,这个误差根本就不算什么,

一翻身就过去了

如果你用在通信协议定时上,可能误差就大些,也许会导致通信错误影响到通信效果

不知道你这个定时器是用来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得有一个累积误差的

只要这个误差在你的系统允许范围内即可

绝对的精确,就是做航天飞机的也达不到

非要苛求做什么呢?

要测输入脉冲的频率,若在0.9s(150ms ,6次)中,计数得到100个脉冲,那么按照公式算频率的话为 100/0.9=111.1111? ? 这样可靠吗?

可不可靠这个与你使用这个时钟的模块决定

比如说,你用它来做一个闹钟,这个误差根本就不算什么,

一翻身就过去了

如果你用在通信协议定时上,可能误差就大些,也许会导致通信错误影响到通信效果

不知道你这个定时器是用来干啥的?

测输入脉冲的频率。我想在1s 的时间内,,计脉冲的个数,进而得到频率。若在0.9s或者1.05s的时间内计脉冲个数,再折合成1s中的脉冲个数,不知道是否恰当??

网友:
钻牛角了吧

你要精确到什么程度,ms级够么,想用普通晶振做到非常精确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钻牛角了吧

你要精确到什么程度,ms级够么,想用普通晶振做到非常精确那是不可能的

呵呵,,可能是吧。

但是 用 4M的晶振,,不能定时  1s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输入脉冲的频率。我想在1s 的时间内,,计脉冲的个数,进而得到频率。若在0.9s或者1.05s的时间内计脉冲个数,再折合成1s中的脉冲个数,不知道是否恰当??

不就测频嘛...

为了方便计算,用1S按说是很方便

可是也不一定的嘛,

你先确定,你要测的频率大概的范围,然后再确定你定时的长度

然后,在这个时间里,建一个次数表(手工计算好次数与频率对比)

计得次数,查表就得频率

如果有必要,多建几个这样的表,然后,动态地依据需要更改定时时间和表

就能"智能"地测频了

呵呵

网友:
照楼主的算法。理论上可以达到3×3×11111=99999us,这样跟1s差1us,这样不可以接受吗。

网友E:
学习了,原来没人关注的时候可以自己顶。

网友:
1s/3us=333333
333333/65536=5.XXXXXX
那么可以用8次计数实现1秒计时
333333/8=41666.XXX,取41666
65536-41666=23870
把你的TIMER初值置成23870,计8次就是1秒

网友:
如果你的晶振是20ppm误差(20ppm是相当高的性能了),则4M的实际频率范围在3999920-4000080之间,我们在计算时取近似值,并不会超过它的误差范围

网友F:
使用高精度的方案确定1ms或者什么,小基数(加上计算中断进入和退出的偏差)

然后对这个高精度的进行累加。如果使用大计时模块,比如你说的6次或者什么,误差太大

网友F:
这个问题,典型学生问题。

因为现在基本都是单脉冲,单周期的。

而且你想要高精度,换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原来没人关注的时候可以自己顶。

难道不是99.99%的论坛都这样吗?O(∩_∩)O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高精度的方案确定1ms或者什么,小基数(加上计算中断进入和退出的偏差)

然后对这个高精度的进行累加。如果使用大计时模块,比如你说的6次或者什么,误差太大

值得研究一下,,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典型学生问题。

因为现在基本都是单脉冲,单周期的。

而且你想要高精度,换晶振

我不当学生很多年了,,这个问题也许比较简单吧--但在限定条件下,您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我们涉猎的东西比较杂,用到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多,也许在这方面是比较幼稚些,但是其他的方面未必都如您所说的那么菜。。。。。

网友:
这种情况你就不要再去找什么正好是1S的解决方法了,肯定要进行误差修正的处理了,那有非常完美绝对没有误差的事情呀。就算个人电脑中时间处理也是需要修正的呀。

网友:
用定时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这样子可以减少重新赋初值的累积时间差,可以取0.5ms中断一次,TH0=59H,TL0=59H,累计中断2000次后就是1S了不知道这样子行不行,想要比较精确的定时的话用方式0和方式1是肯定不好的,每次都要重新赋初值,这就造成了累积误差。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再等等看,,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若没有的话,立马结贴!

//========我是华丽的分隔符,以下为灌水内容,嘎嘎~~~  ============

::.--.-.::
:( (    ):::::  东边日出西边雨
(_,  \ ) ,_)::  道是无晴却有情       |
:::-'--`--:::::::: ~~|     ,       \ _ /
::::::::::::::::::: ,|`-._/|   -==  (_)  ==-
::::::::^^::::::::.' |   /||\      /   \
::::::^^::::::::.'   | ./ ||`\       |
:::::::::::::::/ `-. |/._ ||  \
::::::::::::::|      ||   ||   \
~~=~_~^~ =~ \~~~~~~~'~~~~'~~~~/~~`` ~=~^~
~^^~~-=~^~ ^ `--------------'~^~=~^~_~^=~^~

网友:
中断响应也是有代价的

除非,系统只有一个定时器中断

而且严格计算时间

外部温度恒定,等

所有条件都在理想状态下

否则,误差,无处不在

网友:
顶一下,,顺便 给自己做个 广告。。。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021/13/3ec0e7c3-7994-4eff-abea-7a58cabf12c4.html

这个帖子是关于 PC104的采集卡通过 转ISA的转换卡 在研华工控机上采集不正确 的,,大家感兴趣的去给我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G:
lz请问最小刻度是3MM的尺子怎么精确测量1MM长度的物体??

力所不及啊.

先把初中学过的误差搞清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请问最小刻度是3MM的尺子怎么精确测量1MM长度的物体??

力所不及啊.

先把初中学过的误差搞清楚一下

是啊 ,问题就是这样啊----3MM的尺子怎么精确测量1M <多写了个M>长度的物体 ??

那看来是无法实现了。。。那就无限接近吧,楼上有个兄弟“3×3×11111=99999us”这个看来还是可行的。

网友H:
要这么精确么?非得要这样,就换一个了时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这么精确么?非得要这样,就换一个了时钟了..

就算是换时钟,也只是计算上的正确

实际上,有的是可能不正确

网友:
晶振频率也太低了吧。拿个示波器,边调边量,直到满意位置。我平时就这么干的。

网友I:
一帮帮都是单片机高手啊 觉得他说的有点切入主题 定时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这样子可以减少重新赋初值的累积时间差,可以取0.5ms中断一次,TH0=59H,TL0=59H,累计中断2000次后就是1S了不知道这样子行不行,想要比较精确的定时的话用方式0和方式1是肯定不好的,每次都要重新赋初值,这就造成了累积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帮帮都是单片机高手啊 觉得他说的有点切入主题 定时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这样子可以减少重新赋初值的累积时间差,可以取0.5ms中断一次,TH0=59H,TL0=59H,累计中断2000次后就是1S了不知道这样子行不行,想要比较精确的定时的话用方式0和方式1是肯定不好的,每次都要重新赋初值,这就造成了累积误差。

人家LZ要的是丝毫不差

没有误差!!!

嘿嘿

网友:
哪能做到一点也不差呀,一个周期3us,根本没法实现1s的准确定时,只是大概的值,
并且(片机的定时器在你写过一点程序后,也就不是很准了),何必要算那么准呢,钻牛角尖,咳
也没多大用处

网友:
就是12M的你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能很准确的定时1S,小样

网友:
看精确到多少。
1S这么长肯定是用中断了。
一般误差也是累积的固定误差,可以动态标定。

网友:
给你弄个通过校准提高精度的方法吧

#define jingdu 1        //校准精度控制
int32 timeconst;
void delays(int32 t)
{
        int32 c;
    while(t--)
        {
                c=timeconst;
                while(c--);
        }
}

void xiaozhun()
{
        int32  ext1;        //外部精确时钟单位数据1(如0.1us)
        const int32 ext=0x********;//外部时钟秒钟ext1-ext0的个数;
    timeconst=readtc();        //初始化时间常数(外部存储器)
        while(1)
        {
                start_ext();        //外部校准时钟开始计时
                delays(1);
                end_ext();        //停止外部校准时钟
                ext1=readext(); //读取外部时钟走过的时间
                if(ext1<=ext+jingdu&&ext1>=ext-jingdu)        //符合精度要求
                        break;
                if(ext1>ext)        //定时常数调节,自己看着办,这里仅仅是肯定成功的比较费时间的方法
                        jingdu++;
                else
                        jingdu--;
        }
        writetc(timeconst);//将定时常数写入外部非易失存储器,
}

在和校准相同的外部环境条件和MCU配置条件下,误差=振荡器的随机误差(不是系统误差哦)+发送end_ext();        指令的时间(系统误差)。如果要消除系统误差,可以读取校准源之后减去花费时间。那么误差只有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不可消除。
随机误差最多是误差一组指while(c--);指令所需的 clock,4M12分频率=3.3333us;
系统误差是一个从发送end_ext() 其实硬件设计好的话,只要一条汇编指令就OK,0.25us.
总误差 = 3.4us+0.25us=3.65us

前提条件:在校准温度,校准湿度,校准大气压下,MCU以校准时候的配置运行delays(1)的误差是3.65us
相对误差:0.000365%

够精确了吧.

优点:不依赖于系统频率,只是误差计算和频率相关
缺点:每个产品都要校准(你要高精度嘛,没办法,校准是唯一选择)

网友:
上面用的是软件延迟的方式,当然还有硬件定时的方式,不过其实不管什么方式,归根结底都是对脉冲的计数。也存在定时常数,确定定时常数是关键。

于是,问题转化为:经过多少脉冲(定时常数和它线性相关),时间走过1S。
不同频率的振荡器频率不同,所以脉冲个数不同。采用逼近的方法将定时定时常数(脉冲个数)调节到符合精度的范围。

网友:
楼主未必也太较真了吧,一点误差都不允许是不可能的,况且了即使你使用12MHZ的晶振,也未必得出一点不差的1S定时,晶振的实际值和标称值之间还有误差存在呢...

网友:
只能无语……
方法上面都说尽了
即使是用12M的单系统时钟单片机,其内部晶振给的也是±1.5%的频率
就是不算代码造成相对误差,1秒也要有个15ms的绝对误差
LZ你再苛求就没意义了

网友:
计算机也做不到绝对精确,单片机当然更做不到。

网友:
要精确 很麻烦 用定时器的话 最好用自动重装模式
相当于AVR的CTC模式 会比溢出中断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在中断里面计数就可以了。
假如你中断周期是100ms,如果你需要1000ms(1s)的定时,那么在中断中软件计数10次就可以了。
具体的楼主可以算算。

我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网友:
用专业的IC 嘛 呵呵

误差小的很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如何实现理论上的精确,即精度达到跟晶振一样。
倒是好多跟帖的钻牛角尖里去了。

网友:
都会有误差的~~ 没有绝对的1s,只有相对的1s

网友:
达不到吧,因为出现了奇数,而结果要求是偶数,也就是除非在计数过程中,人为的加入几个计数

网友:
这个,可以借助GPS时间,完美解决啊,精度超高。超过晶振的精度。
开个玩笑啊啊

网友:
一般的晶振没那么高的精度,反而是算的越准,实际偏差越大!

网友:
就是用12M的,晶振有误差,不可能绝对精确的啦,硬件调试时我一般让机器运行很长时间再做微调,但是还是不可能消除误差,而且我们用来校时的机器也不能绝对准确。
一两微妙的差别精度已经足够。若要减小累积误差,则可以效仿闰年,每过一段时间对计时加一或减一。

网友:
单片机中断本身就有误差,如果是12M也有误差,没有100%准确的,只在错差在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否则你只能用专门的时钟芯片了

网友:
你要这么精准,干嘛不自己用时钟芯片啊,又不贵

网友:
4M晶振,如果定时器是16位,1s中断一次是达不到的;要是32为的可以;虽然说把计时放在中断中可以提高精确度,但多多少少还是有店误差的,可以通过观察,然后通过软件来校中下,这样误差就更小了
引用楼主 9smile 的回复:
初看,很简单,越研究越深入,发觉越麻烦。若换成12M 或者 6M的晶振,不叫问题,but,目前要求用89C51,晶振4M,实现1s的精确定时。

我们知道 对51单片机而言,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晶振周期,故:
若晶振为12M,1个机器周期=12*(1/12M)=1us
若晶振为 4M,1个机器周期=12*(1/4M)=3us

用Timer0,设 TMOD = 1,使之工作于16-bit timer/counter.?
一个时钟周期为3us的话 <对应晶振是4M>,如何实现1s的定时呢?
最大计时为65536*3us=196.608ms? ,无论这个值取何值,例如150ms,定时多少次,例如6次 <0.9s>或者7次 <1.05s>,怎么得到1s呢?凑不出这个整数,, < 1s/3us=1000000/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请大家指教一二,该如何实现?

网友:
建议改3.6864晶振 如果晶振够准 理论可以0误差~

网友:
楼主好像被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