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类驱动分发函数HOOK蓝屏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

#define KBD_DRIVER_NAME  L"\\Driver\\Kbdclass"

extern POBJECT_TYPE IoDriverObjectType;

typedef struct _C2P_DEV_EXT
{
    PDEVICE_OBJECT TargetDeviceObject;
} C2P_DEV_EXT, *PC2P_DEV_EXT;

NTSTATUS
ObReferenceObjectByName(
                        PUNICODE_STRING ObjectName,
                        ULONG Attributes,
                        PACCESS_STATE AccessState,
                        ACCESS_MASK DesiredAccess,
                        POBJECT_TYPE ObjectType,
                        KPROCESSOR_MODE AccessMode,
                        PVOID ParseContext,
                        PVOID *Object
                        );

NTSTATUS MyFilterDispatch(IN PDEVICE_OBJECT pDeviceObject, IN PIRP Irp)
{
    KdPrint(("分发函数已经被我替换\n"));
    IoSkipCurrentIrpStackLocation(Irp);
    return IoCallDriver(((PC2P_DEV_EXT)
    pDeviceObject->DeviceExtension)->TargetDeviceObject, Irp);
}

NTSTATUS DriverEntry(
                     IN PDRIVER_OBJECT DriverObject,
                     IN PUNICODE_STRING RegistryPath
                     )
{
    ULONG i;
    NTSTATUS status;
    PDRIVER_OBJECT KbdDriverObject = NULL;
    PDEVICE_OBJECT pTargetDeviceObject=NULL;
    UNICODE_STRING uniNtNameString;
    KIRQL oldirql;
    PC2P_DEV_EXT devExt;
    PDRIVER_DISPATCH OldDispatchFunctions[IRP_MJ_MAXIMUM_FUNCTION+1];

    RtlInitUnicodeString(&uniNtNameString, KBD_DRIVER_NAME);

     status = ObReferenceObjectByName (
        &uniNtNameString,
        OBJ_CASE_INSENSITIVE,
        NULL,
        0,
        IoDriverObjectType,
        KernelMode,
        NULL,
        &KbdDriverObject
        );
    // 如果失败了就直接返回
    if(!NT_SUCCESS(status))
    {
        KdPrint(("MyAttach: Couldn't get the MyTest Device Object\n"));
        return( status );
    }
    else
    {
        ObDereferenceObject(DriverObject);
    }

    //得到第一个设备
    pTargetDeviceObject=KbdDriverObject->DeviceObject;
    while(pTargetDeviceObject)
    {
        devExt=(PC2P_DEV_EXT)(pTargetDeviceObject->DeviceExtension);
        devExt->TargetDeviceObject=pTargetDeviceObject;
        pTargetDeviceObject=pTargetDeviceObject->NextDevice;
    }

    KeRaiseIrql(DISPATCH_LEVEL, &oldirql);
    for(i=0; i<=IRP_MJ_MAXIMUM_FUNCTION; i++)
    {
        //存储原驱动分发函数指针
        OldDispatchFunctions=Kbd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
        //进行原子交易操作
        InterlockedExchangePointer(&KbdDriverObject->MajorFunction, MyFilterDispatch);
    }
    KeLowerIrql(oldirql);

    return status;
}
为什么安装服务后  一启动服务就蓝屏呢

网友:
去掉KeRaiseIrql()与KeLowerIrql()的调用,你的DriverEntry()运行在PASSIVE_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