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取得硬件唯一标识

楼主:
首先问一下,硬件唯一标识是不是就是指IMEI号。

如果硬件唯一标识是指IMEI号,那么在WinCE5.0下如何取得呢,我找了资料了,很多人说用“lineGetGeneralInfo”这个方法,但是我在WinCE5.0上试了,首先WinCE5.0的SDK中没有CellCore.lib,我下载了WM的SDK,从中找到了CellCore.lib,编译连接通过,但是在WinCE5.0环境不能运行。

我又找了其它方法,KernelIoControl,使用方法如下:

#define IOCTL_HAL_GET_DEVICEID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2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if (KernelIoControl (IOCTL_HAL_GET_DEVICEID, NULL, 0, (LPVOID)DeviceID, Len, &Len))
{... ...}

但是在不同的硬件上取得的DeviceID是一样的,比如SMDK2443 Board,在好几台机器上都是这个值,这还算什么唯一标识呢?
而且“SMDK2443 Board”这个值,用GetSystemInfo()也同样能取得,取得方法如下:
SYSTEM_INFO stSystemInfo = {0};
GetSystemInfo( &stSystemInfo );
stSystemInfo.dwProcessorType中保存的就是“SMDK2443 Board”了。

那么用“KernelIoControl ”和“GetSystemInfo”都能取到同样的值,这也肯定不是硬件唯一标识了。

有人能说一下,到底如何能取到硬件唯一标识吗???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是IMEI号,因为CE下一般没有IMEI号

这个需要硬件提供支持

网友:
这个是要OEM作的,也就是说在OAL层的OEMIOCONTROL需要添加支持使用查询平台ID的代码,然后驱动或应用可以使用KernelIoControl去获取。

比如,你在FLASH里专门找块地址来存取平台信息,其中包括FLASHID,那么你在FLASH驱动里可以把从芯片读取的ID写到相应的平台信息区,这样上层就可以用KernelIoControl( IOCTL_HAL_GET_DEVICE_FLASHID_INFO...)查询!
个人见解!

网友A:
需要BSP的OAL提供相应的接口支持,这样才能读得到相应的Device ID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Flash的ID号来区分不同的硬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BSP的OAL提供相应的接口支持,这样才能读得到相应的Device ID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Flash的ID号来区分不同的硬件的

麻烦问一下,如何能取到Flash的ID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BSP的OAL提供相应的接口支持,这样才能读得到相应的Device ID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Flash的ID号来区分不同的硬件的

不是所有Flash都有ID的,确切的说只有很少品牌的Flash,例如三星的才有,大部分都是没有ID可读的

网友:
SMDK2443 如果有网卡的话,不妨试试读取网卡ID

网友:
读网卡mac地址试试。

网友:
WinCE 唯一ID是假的,骗人的,忽悠小孩玩的。

网友:
可以读取MAC地址,但是在引用System.Management 时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
省事点....UUID做 唯一识别ID

网友:
取不到IMEI,那就只能联系硬件厂商了。

网友:
有些设备返回0,WINCE下硬件没有统一唯一标识

网友:
你的设备包含写什么东东,如果有硬盘/网卡的话,可以用硬盘/网卡的的ID,读Flash的ID不推荐,并不是唯一的

网友B:
NAND FLASH的ID仅仅是FLASH型号,不唯一。
IMEI在wince下没有。
CPU的ID也仅仅是生产商和型号,不唯一。

wince下没有标准的唯一ID。如果硬件上没有提供,那就无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ND FLASH的ID仅仅是FLASH型号,不唯一。
IMEI在wince下没有。
CPU的ID也仅仅是生产商和型号,不唯一。

wince下没有标准的唯一ID。如果硬件上没有提供,那就无法实现。
觉得你说的有道理,Intel的CPU ID我实验过PII,PIII结果很多都一样。

网友:
at+cgsn可以用这个来获得GSM模块的IMEI号。。这个也算是硬件上的。

网友C(2009-06-05):
通过com端口使用AT指令从GSM模块取得。

网友D:
LZ研究研究这个GetDeviceUniqueID(),需要指定一个GUID

网友E:
wince的id有非常重要作用,至少DRM会使用。
最正规做法,OEM做BSP时候从芯片中读取ID值,如mips每块ic做好时候都有唯一的ID号。
arm好像是没有的,换个做法可以从eprom读取,或者外加一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