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拨号上网!!!!

楼主:
DTM6211 3G模块,已实现在XP下通过拨号程序成功上网,现想把此模块连在开发板上,在Wince中也通过PPP拨号上网,
出现问题:在配置好以后,点连接,会出现“端口不可用”的错误,请指教。

网友:
先写个程序测试下你的串口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有弄好?

网友:
改一下波特率试试

网友:
可能是串口冲突

网友:
先看看串口是否正常工作吧。

网友A:
可以先测试一下串口是否能正常工作,发送AT指令是否有正确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测试一下串口是否能正常工作,发送AT指令是否有正确响应。

发送AT指令是有返回值的

网友:
察看连接信号强度是否够

网友:
拨号前,先发送几个AT命令试试,比如:AT+CGCLASS AT+CGDCONT

网友:
检查注册表Modem的配置,配置的串口对不对

网友:
lz的注册表里面有没有unimodem的配置部分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有几种可能。
1.就是你的端口被占用了,不知道楼主的模块是不是用串口的,可以用串口工具先看看at指令是不是正常!
2.就是在拨号之前应该先打开模块,然后等模块有反应了再拨号,我以前调试mc75时,它反应比较慢,要等会儿才能拨号。
还有楼主信息太少了,没办法进一步分析!

网友:
在拨号开始前先用AT指令确认:SIM卡是否接好?是否已经注册到网络?信号强度如何?

网友:
解决了,是wince中unimodem的注册表信息与模块的配置信息不同导致,改了注册表就能拨号了。

网友:
虽然没有帮忙解决问题,只要回答就给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