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2005 WinCE 仿真环境建立问题

楼主:
我安装了WinCE 4.2 EVC,ActiveSync 在这个环境下,是可以进行WinCE仿真调试的。
      程序是EVC自己传到仿真环境里的

后来又安装了VS 2005,在VS 2005中,建立了WinCE简单的演示程序,
但是在运行时,没有WinCE的模拟器可以选择,请问是需要进行什么配置,还是要再安装什么模拟器才能进行仿真运行吗?
    还有就是就算我建立了Pocket PC 2003的项目,编译之后,选择了连接到设备,
其仿真设备也能正常启动,可是,我应该怎么传文件到模拟器中呢?需要传送哪些文件到模拟器上?
    刚开始弄WinCE,所以很多东西不懂,呵呵!
    还有,就是这些问题,我都在网上查过了,没有找到很合适的答案,所在才来这里麻烦大侠们帮助一下。
    先谢过啦!

网友:
用PB DeviceEmulatorBsp 自己定制一个SDK加模拟器就行了。

网友:
具体步骤怎么弄?刚开始弄WinCE,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
PB是装了,可是大概步骤怎么弄呢?只要是支持ARM的就可以

网友:
在VS中,不用传到模拟器,只需要在连接成功后,执行调试,选择模拟器就可以了。这个已经弄清除了

网友:
在VS2005下要用WInCE的模拟器必须安装用PB制作的SDK。下载频道有制作好的WinCE SDK,带模拟器的。
PPC2003的模拟器有是因为VS2005内置了SDK的缘故。
模拟器与PC的连接除了部署外就是设置模拟器(也叫仿真器)的共享目录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里,

网友:
看不到得分回复啊。看不到得分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