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向中文CE5.0的中文目录中添加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07-03):
求助向中文CE5.0的中文目录中添加文件的问题
我想在ce5.0的windows\programs目录下添加一个快捷方式文件, 但是我的是中文系统,所以"windows\programs"变成了"windows\程序目录"了,我在platform.dat中指定目录为Directory("windows\programs")或者Directory("windows\程序目录"),还有Directory("windows\program")都不行,请问各位要怎么才能添加进中文目录
windows
中文目录
programs
程序

网友A:
原来少了个标点,自己结贴

网友B:
结帖率:0.00%???

网友C:
LZ就发了这一个帖子,没有结
所以结帖率为:0.00%

网友D:
不好意思各位,我很少发帖子,都是来看帖子,因为没有实际去做wince的项目,公司现在都要我做上层的应用开发,所以很少发帖子,还是以前做过系统的订制,我对ce很感兴趣,想自己学,现在在看一些驱动和BSP方面的东西,已经把PB下自带的驱动都看的差不多了,公司没有实际去做项目,所以遇到的问题也没有很多,以后有问题,还要请教各位,现在结贴!91program是牛人啊,经常看你的blog,还有你的回帖都很有水平,还有gooogleman也是牛人,你们的blog让我收益匪浅.多谢!

网友E:
当时想结贴,发现不能自己结,又没有人回复,所以就没有结,现在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