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点个思路,有关基于S3C2440和WinCE如何使用串口及SD卡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这么些天来一直很热心的回答我的问题,十分感谢!

现在我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外面通过串口将数据传给S3C2440,这里S3C2440跑的是WinCE操作系统,在WinCE上应用程序将数据接收处理并将其存入SD卡,并画出数据拟合成的曲线。

这里有几个难点:
1)我的S3C2440的串口0用来在BIOS中与PC机交互数据,那么还能用么?是不是应该用串口1?如果要用,如何开发相关驱动?
2)WinCE下的应用程序如何接收串口发来的数据呢?在PC机下我曾经基于VB6.0开发过串口通信的软件,用的是一个叫MSComm的控件,那么在WinCE下该怎么办呢?
3)如何操作SD卡呢?需要开发什么相关驱动?如何将数据存入SD卡及如何读出?
4)是不是必须用到数据库呢?如果不需要太复杂,可不可以不用?把数据以TXT形式存储也可以。。。

麻烦大家先帮忙点个思路,我再针对性的去查资料!!!

谢谢大家!

网友:
你不是完全白手起家吧。你手里没有BSP吗?现成的BSP里都已经有了SD卡的驱动,你不用做任何驱动,至于读出,你不会连文件操作都不知道怎么做吧?串口访问用API完全够了。

网友:
1. 肯定不能用同一个串口

网友:
1.驱动BSP包里面都有.
2.网上大把实例,
http://dev.yesky.com/401/2308901.shtml

3.在制订系统的时候加SD相关组件.
SD BUS DRIVER, SD MEMORY ,SDIO STANDARD HOST CONTROLLER.
4.这个不复杂.

网友:
#1楼:这是我BSP包drivers文件夹下的dirs文件内的内容:
DIRS=                         \
            drvlib                 \
            serial                \
            wavedev         \
            wavclick         \
            display                \
            backlite        \
            usb                 \
            pcmcia                 \
            keybd                 \
            touchp                \
            nandflsh        \
            Camera                \
            pwrbtn_pcf        \
        cs8900                \
        CANBus                \
        dm9000                \
        atapi           \
        GPIOdriver

最后的GPIOdriver是我自已添加的,好像没SD相关的吧。

#3楼: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A:
你的是哪来的BSP?找些好点的

网友:
买开发板时光盘自带的啊,我用的是广嵌的板子GEC2440,感觉好多驱动都没有,555……
公司的BBS也没人理,找了个据说是售后技术技持的QQ,说话也不理我,很伤心……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哪来的BSP?找些好点的

网友:
#1楼:yashi网友:
请问一下我要使用串口1,也就是COM2,那么BSP中是否要有相应的驱动呢?是不是有了相应驱动后才能用Win API函数如Readfile等进行访问呢?麻烦指点一下!

#3楼:macrozhang001网友:
我的实验板是指导老师给的,BSP包做的很差,驱动见#4楼,我现在仿着别人的BSP填加了一个SD卡的驱动,按照您的指导就可以了吧?还没试验,能否预先告诉一下成功以后会有什么现象?是不是会一个硬盘符,就像我们的PC机插上U盘以后那样呢?

网友:
串口和SD卡驱动,都有现成的。
楼主直接写个应用画线保存即可。呵呵。

网友:
#8楼:gooogleman您好: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写应用程序即可,不用管BSP?

我现在要实现的功能是从串口1传入数据(串口0已被系统占用),然后将数据存入SD卡,(不需要太复杂,将每次接收的数据保存成TXT文件即可,不用数据库),存数据的同时要将数据画成曲线显示在屏幕上……
平时可以从SD卡中将数据调出绘制曲线……

这就是我毕业设计要实现的内容,还请gooogleman多多指点!!!

网友B:
呵呵,串口类,sd卡驱动,觉得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朋友,别说这么简单行么,说有有意义的建议或指导什么的可以么?
引用 网友B:
呵呵,串口类,sd卡驱动,觉得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看了一下我的SD卡接线与天嵌科技的一模一样,于是我把天嵌科技的TQ2440的BSP包拿过来,把它的SD卡驱动改了一下放到了我的BSP包驱动文件夹内,修改的地方有File文件夹下的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分别加上了相应内空,并在BSP包的根目录下SMDK2440.bat加入了set BSP_SDHC_SC2440=1,因为在platform.bib文件中加入的内容是这样的:
IF BSP_SDHC_SC2440
        sdhc_sc2440.dll                                $(_FLATRELEASEDIR)\sdhc_sc2440.dll                NK        SH
ENDIF BSP_SDHC_SC2440
另个我还修改了驱动文件夹SDHC下的sources文件,在PB内编译也通过了,在PB的platform中,我也添加了Device Drivers\SDIO\SD Memory组件,平台编译也通过了,可放到板子上为什么在“我的设备”里面没有SD卡的图标呢?

网友:
现在对SD越来越模糊了,SD Memory与SDIO好像还不一样,过来指点啊!

另外,查得要使用串口1的话也要进行相应设置,因为串口1是留给红外的,以下是找到的资料:
问:如何修改使UART2在WINCE5.0下可用?

答:修改两处:

1)HKEY_LOCAL_MACHINE\Comm\Irsir1\Parms]
   "Port"=dword:4   ;设备编号
   ; 0 = Use external dongle, 1 = Use internal IR
   "IntIR"=dword:0  ;原为1,修改为0

2)去掉SYSGEN_IRDA组件。位于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Networking-Personal Area Network->IrDA。

3)重新Sysgen工程。

注意:UART2的设备名为COM4。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1/13/3769271.aspx

网友:
发三次不能再说话很郁闷!纯属帮顶!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此帖几经顶起,就到这儿吧,结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