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ce下如何修改对话框的背景颜色.是在wince下.

楼主:
如题:网上找到的方法:
先定义画刷句柄后,再建立HBRUSH CIntefaceControlDlg::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消息响应,只在windwows平台有效,放在VS2008.net基于MFC智能程序就不行了.

m_brush.DeleteObject();
m_brush.CreateSolidBrush(RGB(240,248, 255)); //这里要用到背景颜色
Invalidate(); //设置对话框的颜色

不知道该如何做...请大家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
直接建个画刷,在对话框上画个填充矩形,和对话框一样大小的呢?

网友:
//用背景色刷屏幕
GetClientRect(hLrcWnd, &rect);
FillRect( hdcMem, &rect, NULL );

网友:
自己定义一个画刷 调用上面的 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afx_msg BOOL OnEraseBkgnd(CDC* pDC);
CBrush m_brush;//对话框的颜色.
BOOL CIntefaceControlDlg::OnEraseBkgnd(CDC* pDC)
{
        // TODO: 在此添加消息处理程序代码和/或调用默认值

        CRect rcClient;
        GetClientRect(&rcClient);
        pDC->FillRect(&rcClient,&m_brush);

        return TRUE;//返回TRUE意在告诉Windows不要再重绘了
        return CDialog::OnEraseBkgnd(p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