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uC/OS,是如何实现在任务的堆栈中操作局部变量的?

楼主:
keil+uC/OS,是如何实现在任务的堆栈中操作局部变量的?
比如在程序中建立了一个任务TASK1,任务中定义了几个局部变量a,b,c,
在任务建立的时候,分配的堆栈是arrStask[500]。
那么程序执行到TASK1的时候,是如何保证把几个局部变量分配到对应的堆栈中的呢?
一直想不明白。
应该对于其他的OS和编译器,原理也差不多吧。
还希望能给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网友:
这个是编译器整的吧

网友A:
局部变量在栈中的分配,其实就是在栈中保留位置,并通过栈指针进行访问.
至于在使用uC/OS-II那样的环境下,你只要在任务初始化的时候配置好它的栈,局部变量自然会分配到那个任务的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局部变量在栈中的分配,其实就是在栈中保留位置,并通过栈指针进行访问.
至于在使用uC/OS-II那样的环境下,你只要在任务初始化的时候配置好它的栈,局部变量自然会分配到那个任务的栈中.

正解!

网友:
在keil下,因为条件比较一致,有时局部变量始终处于同一位置。

网友:
如果是C51,其实局部变量总是处于同一位置,而且它不是在栈里面分配的.
但LZ说的显然不是51--"arrStask[500]",可能是ARM或其它的MCU

网友B:
keil编译器有模拟堆栈,一般来说,keil局部变量放在模拟堆栈或者R0~R7!
(局部变量的内存和寄存器分配可以参考keil用户手册)
ucos任务堆栈只在任务切换的时候把R0~R7和模拟堆栈的内容复制到任务堆栈上,
当任务在切换回来的时候在把R0~R7和模拟堆栈的内容回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编译器有模拟堆栈,一般来说,keil局部变量放在模拟堆栈或者R0~R7!
(局部变量的内存和寄存器分配可以参考keil用户手册)
ucos任务堆栈只在任务切换的时候把R0~R7和模拟堆栈的内容复制到任务堆栈上,
当任务在切换回来的时候在把R0~R7和模拟堆栈的内容回复就可以了!

支持,正解

网友C:
首先开一段空间,如一个数组,这样就会产生一段被编译器保护起来的空间,作堆栈用,然后在TASK1运行前,将SP指那该空间的首地址,这样,以后申明的变量就会产生在这段被保护且空白的堆栈里了。

以后在任务切换时,再换到其它任务对应的堆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开一段空间,如一个数组,这样就会产生一段被编译器保护起来的空间,作堆栈用,然后在TASK1运行前,将SP指那该空间的首地址,这样,以后申明的变量就会产生在这段被保护且空白的堆栈里了。

以后在任务切换时,再换到其它任务对应的堆栈。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