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修改16bit颜色深度为24bit

楼主:
    液晶屏是支持24bit颜色深度的,wince5.0+S3C2440平台,PQOAL架构BSP,目前显示是16bit颜色深度,想改为24bit,我自行修改过了,不成功。请问各位讨论和提意见,谢谢!

网友:
路过,帮你推一下!

网友A:
24X0 好象是 初始化寄存器设置24bit ,LCD驱动里面设成32bit.

网友B:
LCD的寄存器有做24位选择的,首现你的屏的支持24bi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的寄存器有做24位选择的,首现你的屏的支持24bit吧

屏是支持24bit的,并且接线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的寄存器有做24位选择的,首现你的屏的支持24bit吧

谢谢你的回复,明天试试,在报告结果。

网友:
My god,刚才回复用了同事的ID,汗....

网友:
LCD CONTROLLER SPECIAL REGISTERS这个寄存器中有设置
LCD Control 1 Register
[6:5]:PNRMODE   11 = TFT LCD panel
[4:1] :BPPMODE  1101 = 24 bpp for TFT

LCD Control 2 Register : Vertical方向
LCD Control 3 Register :Horizontal方向

其它几个寄存器也得关注,数据手册后面有例子,可以参考的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16bit到24bit寄存器我只改了[4:1] :BPPMODE  1101 = 24 bpp for TFT
其他都没改,我再去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X0 好象是 初始化寄存器设置24bit ,LCD驱动里面设成32bit.

嗯,这个方法估计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4X0 好象是 初始化寄存器设置24bit ,LCD驱动里面设成32bit.

嗯,这个方法估计OK!

一大早来试了,不行啊。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bit到24bit寄存器我只改了[4:1] :BPPMODE? 1101 = 24 bpp for TFT
其他都没改,我再去看看。谢谢

只修改这个地方,是不行的,如:同一个寄存器的[6:5]:PNRMODE  11 = TFT LCD panel
,就起到了开关的作用,如果TFT都不支持了,修改[4:1] :BPPMODE  也是无效的。

改成24位,对象素也会有影响的,所以,其实几个寄存器还是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