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烧写成功但是系统起不来

楼主:
烧写完了,但是系统卡在那里起不来
copy NK and StartUp.......

网友:
可能是EBOOT不行或者OAL不行

网友:
domworldjohn:可是我没有修改BootLoader和 OAL,之前都是可以成功启动的呀!

网友A:
找个肯定有用的NK烧进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肯定有用的NK烧进去看看。

最好的排除问题的方法,赞同!

网友:
解决了 原因是NK太大了 超过了 congigure.bib中规定的大小
移除了几个暂时不用的组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