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做视频和字符叠加

楼主:
怎么用mini2440的开发板做字符和视频的叠加,最好是linux系统的,wince也可以。还有2440支持的最大屏幕尺寸是多少。
知道的回答下谢谢

网友:
2440加的话比较玄!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大了。
不过,估计2440的总线带宽会不够用,效果肯定不理想。

网友:
现在是要给客户做一个演示,将SD卡插到板子上,应用程序从SD卡中读取视频文件播放,在播放同时,视频上叠加一些文字信息。应该怎么做,先不考虑效果问题,就是看看能不能做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太大了。
不过,估计2440的总线带宽会不够用,效果肯定不理想。

网友:
在视频码后的BUFFER直接叠加字符串就可以了。自己写吧。

网友:
如果是叠加中文字符 也是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