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如何使用vxworks下驱动的问题(很弱的问题,请见谅, ...
sofy231
sofy231

网友A(2009-02-25):
关于如何使用vxworks下驱动的问题(很弱的问题,请见谅,我给分)
我刚学习写vxworks下的驱动程序,别人建议从最简单的串口驱动写起,经过对vxworks中Tornado2.2\target\src\drv\sio下提供的templateSio.c的修改,完成了驱动。可是接下来就不知道该如何测试和使用该驱动程序。
是像正常的程序那样编译,链接,下载到目标机中吗?如此运行后没有反应啊!我能自己命名串口设备的名字吗?(敲入devs后给出系统启动的设备名,串口的是"/tyCo/0")。
我想通过运行自己写的一个小程序,其中有open(),read()等函数来测试驱动程序,该如何操作该程序和驱动程序?
我想知道操作的步骤,也就是该如何使用这两个程序?因为我现在既有驱动程序了又有上述测试程序,但是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了!不知如何下手去使用。
还请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程序
target
如何

网友B:
直接在shell下执行open,read,write,可以作为一个文件设备操作的。文件名就是“/ttyCo/0”,可以的。也许还需要串口调试软件,网上很多的随便下载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open ioctl,read write
拉条串口线把target得串口到你机器上,本地打开一个minicom或者超级终端就可以作下简单调试。
还可以上个示波器抓个波形看看时序对不对,每个bit的时间长度在不在容忍范围内。

网友D:
最好找个目标机,相互通信,这样更直观,学习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