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仿真器使用问题

楼主:
刚装了个伟福的仿真软件,用他里边自带的汇编程序试了下,提示说没有安装编译器或者编译器路径错误,自带的文档里说明伟福自带有汇编的编译器,编译器路径也设置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大侠们都忙什么去了

网友A:
1。确认你的安装软件正常。
2。确认你的路径设置正确。
3。IDE环境设置最好看看user guiade
4。确认你的IC型号的头文件在IDE支持的范围内。
5。向官方FAE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确认你的安装软件正常。
2。确认你的路径设置正确。
3。IDE环境设置最好看看user guiade
4。确认你的IC型号的头文件在IDE支持的范围内。
5。向官方FAE咨询
安装的软件是正确的,我都试了好几个了,伟福不是自带有汇编器么,但提示的时候说是没有安装编译器,我又下了个COMP86的汇编器,然后提示说是Link错误,编译的时候怎么有Link的事啊,我用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86汇编程序

网友:
我以前做单片机的时候,是用keil加伟福的,主要用keil里面的C51编译的。
那时候好像伟福自己没有带编译器的,现在不清楚了,
可以咨询一下伟福的客服!

网友A:
不建议使用第三方的汇编编译器。没有比芯片厂商更了解自己的芯片的内核的。
再大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免费的汇编IDE。象AVR的AVR studio。HT的HT IDE3000。PIC的MPLAB等。
如果用c可以选择第三方的汇编IDE。像KeilC, ICC AVR,IAR AVR等。

网友A:
把你用的软件版本告诉我,我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用的软件版本告诉我,我下来试试。
wave6000集成调试环境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第三方的汇编编译器。没有比芯片厂商更了解自己的芯片的内核的。
再大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免费的汇编IDE。象AVR的AVR studio。HT的HT IDE3000。PIC的MPLAB等。
如果用c可以选择第三方的汇编IDE。像KeilC, ICC AVR,IAR AVR等。
我在那里边试了51的汇编程序能用,就是在做Lab2000里的8086的实验的时候不能用

网友A:
编译器不支持你所选择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不支持你所选择的芯片
我在学校的实验室做的就可以啊,那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EDA6000/EDA2000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系统调试环境
WAVE6000 for windows
你用的是哪一个?我这里也试试。把结果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A6000/EDA2000 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系统调试环境
WAVE6000 for windows
你用的是哪一个?我这里也试试。把结果告诉你。
我用的是WAVE6000 for windows

网友:
我刚才安装了以后,在“仿真器/仿真器设置/仿真器”对话框中没有找到8086。
另外我下了8086的编译器。我再看看。

网友:
看到了,不好意思。

网友:
选择8086仿真实验以后,在“语言”对话框下,选择8086编译器所在的目录。确认即可。你有仿真用的文件么?我这里没有。发送过来,我运行一下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 ,刚看到
; 将 AX 拆为三个 BCD 码, 并存入 Result 开始的叁个单元

data   segment
Result db 3 dup(?)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 ds:data

start  proc  near

       mov   ax, data
       mov   ds, ax

       mov   ax, 123
       mov   cl, 100
       div   cl
       mov   Result, al     ; 除以 100, 得百位数

       mov   al, ah
       mov   ah, 0
       mov   cl, 10
       div   cl
       mov   Result+1, al   ; 余数除以 10, 得十位数
       mov   Result+2, ah   ; 余数为个位数

       jmp  $

code   ends
       end  start

网友:
右键点击8086。asm文件。打开方式选择comp86文件夹的tasm。exe。
右键点击8086。asm文件,打开方式选择comp86文件夹的tlink。exe。
这样就会生成所需要的map文件obj文件。这时就可以编译了。
可能是操作系统的缘故,6000不能自己运行上述两个可执行文件,所以需要手动处理才可以。
祝你学习工作顺利!

网友:
1。将路径设置到comp86所在的目录
2。手动生成map文件obj文件。
3。6000编译即可。
4。下略

网友:
是不是如果这个文件名比如说是s2.asm,然后右键点击s2.asm,可是我没找到tasm.exe的打开方式啊
能不能把你的QQ号给我啊,我上QQ,你给我说说

网友B(2009-10-29):
无论硬件软件仿真,都需要通过编译。不能随便一个编辑好的文件就可以仿真运行。有时间你看看编译原理。

网友C:
伟福官网有8086编译器下载,里面有Tasm。exe以及TLINK。exe文件。
建议网上下载,emu8086编译器,将文件通过编译后在到TLINK。exe下运行一次。保证文件编辑正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