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盘符的问题

楼主:
wince 6下在eboot中把flash分成了两个分区,一个给bin镜像: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 g_burnSize + sector_size) / sector_size, PART_BINFS, TRUE, PART_CREATE_NEW);

一个分成fat供用户使用: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USE_REMAINING_SPACE, PART_DOS32, TRUE, PART_OPEN_ALWAYS);

系统启动后可以在存储管理器看到两个分区:*part00,和*part01

但是在“我的设备”里只能看到binfs的文件夹,请问如何能看到第二个fat分区的盘符?谢谢!!!

相关注册表如下:

//存储管理器相关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MSFlash"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Order"=dword:4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Name"="MSFLASH for NAND FLASH"
        "Folder"="Storage"
        "MountAsROM"=dword:1
        "MountHidden"=dword:0
        ;"MountAsRoot"=dword:0
        ;"MountSystem"=dword:0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BINFS]
            "Name"="My NAND FLASH1"
        "Folder"="C"                ;我的设备里看到就是这个C盘盘符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XIP"=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MountAsBootable"=dword:1
            "Name"="My NAND FLASH2"
        "Folder"="D"                               ;想看到,但是完全没有踪影
        "MountAsRoot"=dword:1
        "MountAsNetwork"=dword:1
        "Flags"=dword:00000014
        "FormatTFAT"=dword:1
        "EnableWriteBack"=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Util"="fatutil.dll"

//flash驱动相关注册表
; +++++++++++++++++++++++++++++++++++++++++++++++++++++++++++++++++++++++++
    ; NAND Flash Driver
    ;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FATUTIL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FSDMGR
    IF BSP_NONAND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SFlash]
        "Prefix"="DSK"
        "Dll"="$(_TGTPLAT_PFX)_nandfl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4      ; Must follow the MFP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ofile"="MSFlash"
    ENDIF BSP_NONAND !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FSDMGR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FATUTIL

网友:
"Folder"="Storage" ——这个不是盘符名称吗?

网友:
但是看不见啊,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115341
——这个可以出现的你对比一下吧。

flash 只要检测MBR正常就可以出现的。

网友:
flash加载的时候会检测是否有坏块的,你看看你的是否是这样。看死在哪里了。多加打印信息。

网友:
好滴好滴,我先顶后看!!先谢谢了!

网友:
刚刚试改了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MountAsNetwork"=dword:1     //注释了这行

居然在我的设备里面多出来一个“网络”的空文件夹,难道说离真理近了一步??

网友:
问题解决,100分没有人要。。。哎。。。googleman,虽然不是你说的问题,但还是谢谢你,一个相关帖子给你分了!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MountAsNetwork"=dword:1    //注释了这行

就是这个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今天也遇到类似问题,注释掉那个就OK了
具体原因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