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窗口动画效果

楼主:
现在市面上GPS设备流行的几种2D窗口界面显示方式,
其中有一种打开窗口时,原来旧的窗口自动分成两半往两边分开的,就像拉幕一样两边对半拉开,显示出新的窗口.
关闭窗口时,就是把当前要关闭的窗口背后的窗口像拉幕一样往中间拉.
请问这种效果如何实现?

可能描述得不太正确,不过到市面上看过GPS设备的人应该都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效果.
大家讨论有什么合理的实现方法.
我用GDI画图的方法做了几个,但效果不理想.

网友:
就是GDI,但动画的效果与算法有关

网友:
也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在显示窗口前抓一屏当前屏幕画面,然后把当前屏幕画面以动画的效果让他显示或隐藏.

网友:
额,没玩过GPS

网友:
不知道的,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在显示窗口前抓一屏当前屏幕画面,然后把当前屏幕画面以动画的效果让他显示或隐藏.

这个实现起来应该比较麻烦吧?CE下没有类似桌面的AnimateWindow之类的函数,貌似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谁有,或网上有比较好的例子,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原理其实也很简单,但WinCE好像没有直接可以使用的控件。

上一个窗口关闭的时候调用一个接口函数,该函数用来抓当前屏幕的图像,然后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进行变换,隐去上一个窗口。
被打开窗口收到显示消息,也调用一个接口,该接口用来预先画出该窗口的第一帧图像,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进行动态变换。

待变换完毕后正式显示窗口。

2D窗口可以这么简单处理。

网友:
你也可以保存一个全局的DC,也是你的上一界面。当你要切换界面的时候,按一定我算法把实现你要的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
因為这种界面很可能全是自画的,所以daifeijin说的完全可以实现的

网友:
  貌似很高级

网友:
实现方法:
在GDI绘制新窗口前拷贝屏幕,将要显示的新窗口内存DC图像与拷屏的内存DC图像做图像运算.分N次显示,每帧显示内容略有不同.

网友:
楼上说的好,直接画就是,我这里有源码.

网友:
怎么画,能不能给个可以参考的例子代码?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有一本wince应用开发的书上有这个例子,具体名字记不住了,你可以找一下该书的代码

网友:
找不到啊!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656351
第2章里面有个百叶窗的效果,你可以参考

网友:
动画的效果与算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