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动态调用方法

楼主:
可能需求讲的比较复杂....

如何动态选择执行一条,或者是如何动态的调用一个方法???
不知道有什么技巧吗?

#define FRAME0 {语句...}
#define FRAME1 {语句...}
#define FRAME2 {语句...}
#define FRAME3 {P0=0x0f;P1=0x0f;语句...}
#define FRAME4 {P0=0x0f;语句...}
int time[5]={1,2,1,2,3};

for(int i=0;i
{
   time[i];///这里可以指定i调用int类型
   FRAME0////这里怎么办?如果i=0则执行FRAME0
///如果i=1则执行FRAME1,,i=2则执行FRAME2////这个宏调用怎么实现???动态的根据i值调用宏
}

网友:
这样是也许可以解决...
用一个方法,直接传入i值,怎么样???呵呵
void(int methodName)
{
       if(methodName=0)
       {FRAME0;}
if(methodName=1)
       {FRAME1;}

if(methodName=2")
       {FRAME2;}
.....................

}

主要是我不想修改for循环里面的代码...

for(int i=0;i
{
   time[i];///这里可以指定i调用int类型
   FRAME0////这里怎么办?如果i=0则执行FRAME0 ///如果i=1则执行FRAME1,,i=2则执行FRAME2////这个宏调用怎么实现???动态的根据i值调用宏
}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明天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 code
这样是也许可以解决...
用一个方法,直接传入i值,怎么样???呵呵void(int methodName)
{if(methodName=0)
       {FRAME0;}if(methodName=1)
       {FRAME1;}if(methodName=2")       {FRAME2;}
.....................

}

主要是我不想修改for循环里面的代码...
C/C++ codefor(int i=0;i {
   time;///这里可以指定i调用int类型   FRAME0////这里怎么办?如果i=0则执行FRAME0///如果i=1则执行FRAME1,,i=2则执行FRAME2////这个宏调用怎么实现???动态的根据i值调用宏}

直接对i进行switch就是了噻

#define Frame(indexM) \
{ \
    switch (indexM) \
    { \
        case 0: \
            FRAME0; \
            break; \

        case 1: \
            FRAME1;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只是不管怎么样调用这些代码最终还是修改了for循环体内的代码了的, 所以说用哪种方法来都可以, 不管是用一个函数还是用一个宏函数, 就看楼主怎么权衡了。

网友:
此路不通~~~!

老老实实用if 或 switch去做吧.

网友:
你用for语句是不行的  那样四次循环执行的内容是一样的

只能用四个if 或者switch 来把四种情况分开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楼主 好好分析下FOR 与if 、switch,问题就OK了。

网友:
switch分支语句就已经可以解决楼主的需求了。难道还想用那个臭名昭著的goto?

网友B:
函数指针数组,不需要宏函数。
大致如下:

void Func1()
{
//具体的实现
}

void Func2()
{
//具体的实现
}

...

void FuncN()
{
//具体的实现
}

typedef void (*FUNC)();

const FUNC g_FuncTable[] = {Func1, Func2, Func3, ..., FuncN};

unsigned char TableSize = sizeof(g_FuncTable) / sizeof(g_FuncTable[0]);
unsigned char i = 0;

for(i = 0; i < TableSize; i++)
{
   (*FuncTable[i])();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数指针数组,不需要宏函数。
大致如下:
C/C++ codevoid Func1()
{//具体的实现}void Func2()
{//具体的实现}

...void FuncN()
{//具体的实现}

typedefvoid (*FUNC)();const FUNC g_FuncTable[]= {Func1, Func2, Func3, ..., FuncN};

unsignedchar TableSize=sizeof(g_FuncTable)/sizeof(g_FuncTable[0]);
unsignedchar i=0;for(i=0; i< TableSize; i++)
{
   (*FuncTable)();
}

jiqiang01234 兄...真是太谢谢您了...你这个方法才是我要的.哈哈
昨天晚上看了你的定时器,实在是高深!
有没有IM啊?惠赐一个,谢谢...

网友A:
#define FRAME0 {语句...}
#define FRAME1 {语句...}
#define FRAME2 {语句...}
#define FRAME3 {P0=0x0f;P1=0x0f;语句...}
#define FRAME4 {P0=0x0f;语句...}

可以保留我的宏吗?一定要定义成方法吗?里面全是P0=0x0f;P1=0x0f;
这些方法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格式,就是数据不一样...

网友A:
对了,我是89S51的芯片,可以用吗?有警告哦..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TEST?MAIN
Program Size: data=34.0 xdata=0 code=584
"mead_c"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是89S51的芯片,可以用吗?有警告哦..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 ? SEGMENT: ?PR?TEST?MAIN
Program Size: data=34.0 xdata=0 code=584
"mead_c" - 0 Error(s), 1 Warning(s).

函数指针在c51中使用得非常谨慎,因为有可能被OVERLAY(覆盖),具体的说明你可以看一下keil的帮助,在BL51 User's Guide->Data Overlaying一节。不过你放心,在rom中存放的的函数指针,不存在overlay的情况。所以,编译器的警告在此情况下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FRAME0 {语句...}#define FRAME1 {语句...}#define FRAME2 {语句...}#define FRAME3 {P0=0x0f;P1=0x0f;语句...}#define FRAME4 {P0=0x0f;语句...}
可以保留我的宏吗?一定要定义成方法吗?里面全是P0=0x0f;P1=0x0f;
这些方法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格式,就是数据不一样...

为何一定要用宏来实现动态选择?没有参数的函数调用,也仅仅比宏多了跳转和返回指令,你的程序如此需要效率,连这点时间都需要节省吗?
更根本的一点是,“宏”是在编译期就确定的,而你的想法是想在运行期动态选择,这是本质的矛盾。因此,根本无法实现把“宏”在运行期进行动态选择。

网友:
Really appreciate U....
THX very much, Hero.

网友A:
其实也不是动态调用,我是用代码生成器生成这个C语言的.
想在定时器,逻辑业务那块尽量的简化,
所以把数据都集中到最前面来...
用方法实现也可以,我用代码生成器生成<方法>的代码就好了.

不过不知道用宏,可以实现吗?只是好奇...呵呵.我对C语言懂的太少了.

非常感谢jiqiang01234, lots of thanks.

Best Wishes, and good luck...

网友:
呵呵,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平时从来没有用过函数指针,请问一下jiqiang01234:
如果这些函数队列里面返回值不同
unsigned int Func1();
unsigned char* Func2();
..........
要什么写?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是动态调用,我是用代码生成器生成这个C语言的.
想在定时器,逻辑业务那块尽量的简化,
所以把数据都集中到最前面来...
用方法实现也可以,我用代码生成器生成 <方法>的代码就好了.

keil的代码生成器?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不学习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