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触摸屏驱动和电池驱动冲突的问题

楼主:
下面是我做的更改,各位看看那儿出问题了,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先
触摸屏修改
1,在s3c2440a_touch.cpp里定义HANDLE hMutex;
2,在DdsiTouchPanelEnable里hMutex=CreateMutex(NULL,FALSE,TEXT("AClinkOfMutexObject"));
3,TSP_GetXY(INT *px, INT *py)   //修改
{
    INT i;
    INT xsum, ysum;
    INT x, y;
    INT dx, dy;

    xsum = ysum = 0;

    for (i = 0; i < TSP_SAMPLE_NUM; i++)
    {
        if(hMutex )
    {
        //RETAILMSG(1, (TEXT("Before ADC sample\r\n")));
        WaitForSingleObject(hMutex, 5000);
        //RETAILMSG(1, (TEXT("after ADC sample\r\n")));
    }
    //LockBattery();
        v_pADCregs->ADCTSC = (0<<8)|(1<<7)|(1<<6)|(0<<5)|(1<<4)|(1<<3)|(1<<2)|(0);
        v_pADCregs->ADCCON |= (1 << 0);                /* Start Auto conversion                */

        while (v_pADCregs->ADCCON & 0x1);                /* check if Enable_start is low            */
        while (!(v_pADCregs->ADCCON & (1 << 15)));        /* Check ECFLG                            */

        x = (0x3ff & v_pADCregs->ADCDAT1);
        y = 0x3ff - (0x3ff & v_pADCregs->ADCDAT0);
        xsum += x;
        ysum += y;

        //UnlockBattery();

        if(hMutex )
    {
     ReleaseMutex(hMutex);
    }

    }

    *px = xsum / TSP_SAMPLE_NUM;
    *py = ysum / TSP_SAMPLE_NUM;

    v_pADCregs->ADCTSC = (1<<8)|(1<<7)|(1<<6)|(0<<5)|(1<< 4)|(0<<3)|(0<<2)|(3);
    dx = (*px > x) ? (*px - x) : (x - *px);
    dy = (*py > y) ? (*py - y) : (y - *py);

    return ((dx > TSP_INVALIDLIMIT || dy > TSP_INVALIDLIMIT) ? FALSE : TRUE);
}

目前情况是触摸屏不能用了,而且调试口总是输出
Data Abort: Thread=83c69000 Proc=8212634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2ca137c(battdrvr.dll+0x0000137c) RA=02ca1370(battdrvr.dll+0x000
01370) BVA=06000002 FSR=00000003

各位看看什么原因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一些.
Mark.

网友:
不需要这个吧:
if(hMutex )
    {
    ReleaseMutex(hMutex);
    }

你这是触摸屏驱动,没有跟电池驱动有关的东西啊,可能你把ADC用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个吧:
if(hMutex )
? ? {
? ? ReleaseMutex(hMutex);
? ? }

你这是触摸屏驱动,没有跟电池驱动有关的东西啊,可能你把ADC用混了吧。
有关系吧,不都需要AD采样吗?我的是锂电池,需要采样AD值

网友:
触摸屏用不了, 应该你的ADC通道设置错了,触摸屏的处理代码没有把ADC切换到触摸屏对应的通道;

楼主也可以先把锂电池电量检测ADC这部分代码 屏蔽了,测试下 看看触摸屏是否正常

感觉很可能 系统把ADC设置为锂电池电量检测这个通道,后来没有切换回去到触摸品

网友:
哦问题解决了,是忘了动态映射了,现在好了,请教下如何把电池状态加入到桌面状态栏?并动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