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psel USB功能控制器模拟PL2303串口芯片的问题

楼主:
问题如题:

现象如下:
USB 功能控制器有数据发出, 但主机串口助手无法接收到数据, 也就是说PL2303的驱动层在进行转换时不能完成这个功能, 收发的PIPE与PL2303一至, 配置也基本一致。
以下是模拟芯片与PL2303芯片的实际捕获的数据。

网友:
PL2303数据:
Bus Hound 5.00 capture. Complements of www.perisoft.net

pl2303_usb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24) 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 (COM4)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DI    Data in
            DO    Data out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24.0  CTL    00 03 01 00  00 00 00 00                                                                                SET FEATURE              1.1.0
  24.0  CTL    21 20 00 00  00 00 07 00                                                                                CLASS                    2.1.0
  24.0  DO     00 00 00 00  00 02 07                                                                                   .......                  2.2.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3.1.0
  24.0  DI     00                                                                                                    .                        3.2.0
  24.0  CTL    40 01 00 00  00 00 00 00                                                                                VENDOR                   4.1.0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5.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6.1.0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7.1.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8.1.0
  24.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9.1.0
  24.0  DI     12 01 10 01  00 00 00 40  7b 06 03 23  00 03 01 02  00 01                                               .......@...#....         9.2.0
  24.0  CTL    80 06 02 03  09 04 40 00                                                                                GET DESCRIPTOR          10.1.0
  24.0  DI     2c 03 55 00  53 00 42 00  2d 00 53 00  65 00 72 00  69 00 61 00  6c 00 20 00  43 00 6f 00  6e 00 74 00  ,.U.S.B.-.S.e.r.        10.2.0
  24.0  CTL    80 06 01 03  09 04 40 00                                                                                GET DESCRIPTOR          11.1.0
  24.0  DI     32 03 50 00  72 00 6f 00  6c 00 69 00  66 00 69 00  63 00 20 00  54 00 65 00  63 00 68 00  6e 00 6f 00  2.P.r.o.l.i.f.i.        11.2.0
  24.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12.1.0
  24.0  DI     09 02 27 00  01 01 00 80  32                                                                            ..'.....2               12.2.0
  24.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7 00                                                                                GET DESCRIPTOR          13.1.0
  24.0  DI     09 02 27 00  01 01 00 80  32 09 04 00  00 03 ff 00  00 00 07 05  81 03 0a 00  01 07 05 02  02 40 00 00  ..'.....2.......        13.2.0
  24.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14.1.0
  24.0  CTL    c0 01 84 84  00 00 01 00                                                                                VENDOR                  15.1.0
  24.0  DI     02                                                                                                    .                       15.2.0
  24.0  CTL    40 01 04 04  00 00 00 00                                                                                VENDOR                  16.1.0
  24.0  CTL    c0 01 84 84  00 00 01 00                                                                                VENDOR                  17.1.0
  24.0  DI     02                                                                                                    .                       17.2.0
  24.0  CTL    c0 01 83 83  00 00 01 00                                                                                VENDOR                  18.1.0
  24.0  DI     00                                                                                                    .                       18.2.0
  24.0  CTL    c0 01 84 84  00 00 01 00                                                                                VENDOR                  19.1.0
  24.0  DI     02                                                                                                    .                       19.2.0
  24.0  CTL    40 01 04 04  01 00 00 00                                                                                VENDOR                  20.1.0
  24.0  CTL    c0 01 84 84  00 00 01 00                                                                                VENDOR                  21.1.0
  24.0  DI     02                                                                                                    .                       21.2.0
  24.0  CTL    c0 01 83 83  00 00 01 00                                                                                VENDOR                  22.1.0
  24.0  DI     00                                                                                                    .                       22.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23.1.0
  24.0  CTL    40 01 01 00  00 00 00 00                                                                                VENDOR                  24.1.0
  24.0  CTL    40 01 02 00  44 00 00 00                                                                                VENDOR                  25.1.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26.1.0
  24.0  DI     01                                                                                                    .                       26.2.0
  24.0  CTL    c0 01 81 00  00 00 01 00                                                                                VENDOR                  27.1.0
  24.0  DI     00                                                                                                    .                       27.2.0
  24.0  CTL    c0 01 82 00  00 00 01 00                                                                                VENDOR                  28.1.0
  24.0  DI     44                                                                                                    D                       28.2.0
  24.0  CTL    c0 01 84 84  00 00 01 00                                                                                VENDOR                  29.1.0
  24.0  DI     02                                                                                                    .                       29.2.0
  24.0  CTL    40 01 04 04  00 00 00 00                                                                                VENDOR                  30.1.0
  24.0  CTL    c0 01 84 84  00 00 01 00                                                                                VENDOR                  31.1.0
  24.0  DI     02                                                                                                    .                       31.2.0
  24.0  CTL    c0 01 83 83  00 00 01 00                                                                                VENDOR                  32.1.0

网友:
  24.0  DI     00                                                                                                    .                       32.2.0
  24.0  CTL    c0 01 84 84  00 00 01 00                                                                                VENDOR                  33.1.0
  24.0  DI     02                                                                                                    .                       33.2.0
  24.0  CTL    40 01 04 04  01 00 00 00                                                                                VENDOR                  34.1.0
  24.0  CTL    c0 01 84 84  00 00 01 00                                                                                VENDOR                  35.1.0
  24.0  DI     02                                                                                                    .                       35.2.0
  24.0  CTL    c0 01 83 83  00 00 01 00                                                                                VENDOR                  36.1.0
  24.0  DI     00                                                                                                    .                       36.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37.1.0
  24.0  CTL    40 01 01 00  00 00 00 00                                                                                VENDOR                  38.1.0
  24.0  CTL    40 01 02 00  44 00 00 00                                                                                VENDOR                  39.1.0
  24.0  CTL    00 03 01 00  00 00 00 00                                                                                SET FEATURE             40.1.0
  24.0  CTL    21 20 00 00  00 00 07 00                                                                                CLASS                   41.1.0
  24.0  DO     00 00 00 00  00 02 07                                                                                   .......                 41.2.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42.1.0
  24.0  DI     01                                                                                                    .                       42.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43.1.0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44.1.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45.1.0
  24.0  DI     01                                                                                                    .                       45.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46.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47.1.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48.1.0
  24.0  DI     01                                                                                                    .                       48.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49.1.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50.1.0
  24.0  DI     01                                                                                                    .                       50.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51.1.0
  24.0  CTL    40 01 0b 0b  02 00 00 00                                                                                VENDOR                  52.1.0
  24.0  CTL    40 01 09 09  00 00 00 00                                                                                VENDOR                  53.1.0
  24.0  CTL    40 01 08 08  00 00 00 00                                                                                VENDOR                  54.1.0
  24.0  CTL    21 22 02 00  00 00 00 00                                                                                CLASS                   55.1.0
  24.1  DI     a1 20 00 00  00 00 02 00  8b 00                                                                         . ........              56.1.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57.1.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58.1.0
  24.0  DI     01                                                                                                    .                       58.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59.1.0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60.1.0(2)
  24.0  CTL    21 20 00 00  00 00 07 00                                                                                CLASS                   62.1.0
  24.0  DO     b0 04 00 00  00 02 07                                                                                   .......                 62.2.0
  24.0  CTL    21 20 00 00  00 00 07 00                                                                                CLASS                   63.1.0

网友:
  24.0  DO     b0 04 00 00  00 00 07                                                                                   .......                 63.2.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64.1.0(2)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66.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67.1.0
  24.0  CTL    21 22 02 00  00 00 00 00                                                                                CLASS                   68.1.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69.1.0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70.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71.1.0(2)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73.1.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74.1.0(2)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76.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77.1.0
  24.0  CTL    21 22 02 00  00 00 00 00                                                                                CLASS                   78.1.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79.1.0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80.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81.1.0(2)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83.1.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84.1.0(2)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86.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87.1.0
  24.0  CTL    21 22 02 00  00 00 00 00                                                                                CLASS                   88.1.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89.1.0
  24.0  CTL    21 22 01 00  00 00 00 00                                                                                CLASS                   90.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91.1.0(2)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93.1.0
  24.0  DI     01                                                                                                    .                       93.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94.1.0
  24.0  CTL    21 22 03 00  00 00 00 00                                                                                CLASS                   95.1.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96.1.0
  24.0  DI     01                                                                                                    .                       96.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97.1.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98.1.0
  24.0  DI     01                                                                                                    .                       98.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99.1.0
  24.0  CTL    c0 01 80 00  00 00 01 00                                                                                VENDOR                 100.1.0
  24.0  DI     01                                                                                                    .                      100.2.0
  24.0  CTL    40 01 00 00  01 00 00 00                                                                                VENDOR                 101.1.0
  24.0  CTL    21 22 02 00  00 00 00 00                                                                                CLASS                  102.1.0
  24.0  CTL    21 22 00 00  00 00 00 00                                                                                CLASS                  103.1.0

网友:
装驱动了吗?

网友:
装了, 这个是自己开发设备, 配合PL2303驱动来做的。 现在问题是不能收发数据, 或者只能收到乱码。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找了另一个版本的驱动, 问题解决了。谢谢关注, 结帖

网友:
为什么结不了贴?

网友:
没发过帖子,俺也不知道怎么结题。顺路领分并鄙视LZ. :P

网友:
讨厌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