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婵犳鍠氶幊鎾诲磹閼恒儳顩查柟缁㈠枛缁狀垱绻涢幋鐐电焼缂侇噯鎷�
ARM技术
ARM 指令 关于DCD和SPACE的一个问题
lpzyb
lpzyb

网友A(2009-04-16):
ARM 指令 关于DCD和SPACE的一个问题
语句如下:
FiqStackSpace SPACE FIQ_Stack_Legth
FiqStack DCD 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
最后一条语句,DCD的后面跟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
DCD后面的FiqStackSpace,表示一串空字符,这好理解
但是再上FIQ_Stack_Legth,就不明白了,WHY?
问题

网友B:
FiqStackSpace是标号,相当与地址,实际上就是在FiqStackSpace SPACE FIQ_Stack_Legth 这个语句给分配的空间的首地址,FiqStackSpace+ FIQ_Stack_Legth 是这个地址空间的结束地址,将FiqStack指向这个地址,当做栈的顶部,该栈向下生长,长度FIQ_Stack_Legth

网友C:
{Label} DCD expr 表示分配一段字内存,并用expr初始化
上楼说FiqStackSpace+ FIQ_Stack_Legth 是一个地址值,那编译时如何区分地址值和初始化值的?
这一点比较迷糊。

网友D(2009-11-12):
ldr r0,=XX 此时的 XX 是地址(伪指令)
ldr r0,XX 此时的 XX 是值

网友E:
FiqStackSpace SPACE FIQ_Stack_Legth
FiqStack DCD 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
分配一直空间,起始地址是:FIQ_Stack_Legth ,空间大小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其实地址加偏移量或者说长度)。
就跟C中申请内存一样:
PBYTE p;
p = (PBYTE)malloc(100);

网友F:
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