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向Seven_zhangxw大哥求助!NK大于32M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2450,BSP包config.bib文件里定义了,ROMSIZE = 02000000,即最大nk.bin只能到32M。如果我加一堆组件的话,比如说用中文的系统之类的,nk.bin会超过32M,这样就下不进去系统了。
1、我修改了WINCE500\PLATFORM\SMDK2450\Files\config.bib文件的几个地方: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改成:NK      80200000  028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2000000  RAM                        RAM    82A00000  01600000  RAM
ROMSIZE = 02000000                                  ROMSIZE = 02800000
2、还有WINCE500\PLATFORM\SMDK2450\Src\Bootloader\Eboot.Whimory\loader.h文件的几个地方:
#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0x80000000    改成:#define ROM_RAMIMAGE_START          0x800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x02000000          #define ROM_RAMIMAGE_SIZE          0x02800000
3、PlatForm ->Setting->Building Option里面也选上了允许NK大于32M选项
结果还是不行。据说您以前做过,请问我还要改什么呢?

网友A:
修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你知道怎么改吗?教一下!

网友B:
帮顶一下,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在RELEASE模式下BUILD的NK文件会小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一下,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在RELEASE模式下BUILD的NK文件会小一点儿…

我就是用的release

网友:
你的映像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加了一个完整的中文字库再加上很多驱动也只不过24M,你是不是把一些其它东西也放进去了?

网友:
老大编译了个系统有36M之多!都是需要加的!老大交待的任务,不完成不行呀!

网友:
他不是把三星带的加菲猫视频也加上去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