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D卡读取的数据错误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平台ARM9+WinCE5.0,使用90多张不同品牌不同大小的卡来做测试,其中有一张Nokia 2G的卡在读取某个文件的时候,有些时候数据是正确的,有些时候数据是错误的。
该文件有1.02MB,调用Readfile每次读取1024Bytes,在中间的某一次读取操作中,发现读取出来的数据是不正确的,而且错误了很多字节。
各位强人帮忙想想,可能是什么原因,包括HW和SW方面的。
只要参与,小弟就送分表示感谢。

网友:
应该是Nokia 2G硬件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卡寿命快到了?
对于别的文件读写也会出现错误吗?

网友:
"该文件有1.02MB,调用Readfile每次读取1024Bytes,在中间的某一次读取操作中,发现读取出来的数据是不正确的,而且错误了很多字节。"

lz有没有试过1次性读完1.02MB有没有错?

网友:
To->应该是Nokia 2G硬件问题
是有这个怀疑,但是没有证据
To->是不是卡寿命快到了? 对于别的文件读写也会出现错误吗?
别的文件不会
To->lz有没有试过1次性读完1.02MB有没有错?
是其它厂家的一些AP读取该文件时不正确,我计算的checksum值以及每次读取多少的信息都是从文件系统里面的debug信息中获得的。
自己写一个小程序模仿它们的ap是不会出错的。
所以。。。郁闷中,已经10×24消失了

网友A:
简单,你把那个卡放在别的机器上试试看,估计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你把那个卡放在别的机器上试试看,估计卡的问题比较大

将该卡放到同一个项目的其它机台上,现象一致;
放到其它项目上简单的几十次测试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那估计卡没问题,驱动问题,某一个微小的bug

网友B:
建议你把其他卡也多测试下,看看能不能确定是卡的问题 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卡没问题,驱动问题,某一个微小的bug

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而且硬件线路板上的问题和这张SD卡上的特殊数据结合起来造成了现在碰到的问题,正在请HW的人查找EMI方面可能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把其他卡也多测试下,看看能不能确定是卡的问题 还是驱动的问题

这个反复试过几十张卡和多台机器,如果说是卡的问题有点牵强,说是驱动的问题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当然也不排出HW线路的问题。
不知道哪位大哥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试着不要读1k的数据,读少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