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e中开始菜单的代码在哪?

楼主:
我要把挂起改成关机,在哪改?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改字,可能是在资源文件中;
功能是改不了的,因为CE下没有关机的说法,都是挂起睡眠,把功耗降到最低。

网友:
如果只是改字,也可能是在bib或reg文件中,好久没有用PB了,有点生疏了。

网友:
楼主 找到地方就告诉我  我也想高高  个性SHELL

网友A:
我的CE5.0 在X:\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TASKBAR下的stmenu.c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CE5.0 在X:\WINCE500\PUBLIC\SHELL\OAK\HPC\EXPLORER\TASKBAR下的stmenu.cpp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