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GCC程序怎么结果又错

楼主:
#include
#include //寄存器宏定义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CLKH PORTB|=(1< #define SCLKL PORTB&=~(1< #define DIOH  PORTB|=(1< #define DIOL  PORTB&=~(1< #define  CEH    PORTB|=(1< #define CEL  PORTB&=~(1< //数码管字型表,对应0,1,2,3,4,5,6,7,8,9,后十位数是带小数点的0-9//
uchar Table[2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bf,0xff} ;
uchar Data[6]={1,2,3,4,5,6} ;               //显示初始值:0 0 0 0 0 0
//位寻址寄存器定义

uchar a;
int b,c,d;
//管脚定义

//地址、数据发送子程序
void Write1302 ( uchar  addr,uchar dat )
{  unsigned char i;uchar temp;
   DDRB=0XFF;

   PORTB &= ~(1<    PORTB |= (1<
       //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temp = addr;
                          if(temp&0x01)
                          {  PORTB|= (1<                           else
              {  PORTB&= ~(1<               PORTB|= (1<               addr >>= 1;                //右移一位

              PORTB&= ~(1<
       }

//发送数据
       for ( i=8; i>0; i-- )
       {
              PORTB&= ~(1<               temp = dat;
              if(temp&0x01)
                          {  PORTB|= (1<                           else
              {  PORTB&= ~(1<               dat >>= 1;
               PORTB|= (1<                _delay_loop_2(8*250);
       }
     PORTB&= ~(1< }

//数据读取子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1302 ( unsigned char addr )
{
       unsigned char i,temp,dat1,dat2,dat3;
   DDRB=0XFF;

   PORTB&= ~(1<    PORTB|= (1<        //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temp = addr;
                          if(temp&0x01)
                          {  PORTB|= (1<                           else
              {  PORTB&= ~(1<               PORTB|= (1<               addr >>= 1;                //右移一位
                PORTB&= ~(1<
       }
       //读取数据
           DDRB=0XFD;
       for ( i=0; i<8; i++ )
       {
                   a>>1;
                  PORTB&= ~(1<                   if(PINB&0X02)
               a|= 0x80;
                          else
                          a&=0x7F;
              PORTB|= (1<

       }
      PORTB&=~(1<
       dat1=a;
     //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  dat3=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3+dat2*10;
       return (dat1);
}

//初始化DS1302
void Initial(void)
{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WRITE_SECOND,0x65);          //秒位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INUTE,0x34);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HOUR,0x12);                     //小时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80);                 //允许写保护
}
int main(void)
{int i;
DDRA=0XFF;
PORTA=0XFF;
DDRB=0XFF;
PORTB=0XFF;
DDRC=0XFF;
PORTC=0XFF;
void Initial(void);

while(1)
{b=Read1302(READ_HOUR );
Data[0]=b>>4;
Data[1]=b&0X0F;
c= Read1302(READ_MINUTE );
Data[2]=c>>4;
Data[3]=c&0X0F;
d= Read1302(READ_SECOND );
Data[4]=d>>4;
Data[5]=d&0X0F;

for(i=0;i<6;i++)
{

PORTC=~(1< PORTA=Table[Data];
_delay_loop_2(20*250);
}

}
}

网友:
说下是怎么错了啊
读不出来?写不进去?读出个错误数?

网友:
读出来的是000080

网友:
我用下面这个一直没问题

/*========================================*/
/*--------DS1302 RAM------------------*/
sbit ds_clk=P1^5;
sbit ds_io =P1^4;
sbit ds_rst=P2^7;
sbit ACC_0=ACC^0;  //ACC可以换成其他什么的
sbit ACC_7=ACC^7;
#define second StringD[0]
#define minute StringD[1]
#define hour   StringD[2]
#define da           StringD[3]
#define month  StringD[4]
#define week   StringD[5]
#define year   StringD[6]
//DS1302 Fuction

void write_data(uchar ucsenddata)
{
        uchar i;
        ACC=ucsenddata;
        for(i=8;i>0;i--)
        {
                ds_io=ACC_0;
                ds_clk=1;
                _nop_();
                _nop_();
                ds_clk=0;
                ACC=ACC>>1;
        }
}
uchar read_data()
{
        uchar i;
        for(i=8;i>0;i--)
        {
                ACC=ACC>>1;
                ACC_7=ds_io;
                ds_clk=1;
                _nop_();
                _nop_();
                ds_clk=0;
        }
        return ACC;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ucaddress,uchar ucdata)
{
        ds_rst=0;
        delay();
        ds_clk=0;
        delay();
        ds_rst=1;
        delay();
        write_data(ucaddress);
        delay();
        delay();
        write_data(ucdata);
        delay();
        ds_clk=0;
        delay();
        ds_rst=0;
        delay();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ucaddress)
{
        uchar p;
        ds_rst=0;
        delay();
        ds_clk=0;
        delay();
        ds_rst=1;
        delay();
        write_data(ucaddress);
        delay();
        p=read_data();
        delay();
        ds_clk=0;
        delay();
        ds_rst=0;
        delay();
        return p;
}

void settime()
{
        write_ds1302(0x8e,0x00);
        delay();
        delay();
        write_ds1302(0x90,0xa5);
        delay();
        delay();
        write_ds1302(0x80,second);
        delay();
        delay();
        write_ds1302(0x82,minute);
        delay();
        delay();
        write_ds1302(0x84,hour);
        delay();
        delay();
        write_ds1302(0x86,da);
        delay();
        delay();
        write_ds1302(0x88,month);
        delay();
        delay();
        write_ds1302(0x8a,week);
        delay();
        delay();
        write_ds1302(0x8c,year);
        delay();
        delay();
}

void readtime()
{
        second=read_ds1302(0x81);
        delay();
        delay();
        minute=read_ds1302(0x83);
        delay();
        delay();
        hour=read_ds1302(0x85);
        delay();
        delay();
        da=read_ds1302(0x87);
        delay();
        delay();
        month=read_ds1302(0x89);
        delay();
        delay();
        week=read_ds1302(0x8b);
        delay();
        delay();
        year=read_ds1302(0x8d);
        delay();
        delay();
}
bit checktime(void)
{
        bit tempbit;
        tempbit=0;
        readtime();
        if(second>0x60)tempbit=1;         //in fact if second&0x0f>9 is means time is not right

        if(minute>0x60)tempbit=1;

        if(hour>0x24)tempbit=1;

        if(month>0x12)tempbit=1;

        if(da>0x31)tempbit=1;

        if(week>7)tempbit=1;

        if(tempbit==1)return(1);
        else return(0);
}

网友:
怎么没有主函数,你这个用的是ICC编的吧

网友:
我从工作文件里复制粘贴的,那个主函数太长了还是不贴的好

网友:
keil c写的

网友:
首先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确定IO配置是否正确,再看时序是否有错。。

网友:
初始化没有做好,将你的秒位改为0X00---0X59之间的数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像这种问题,先去找个正确的程序试试,如果OK那就OK,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硬件有问题了,测测电压,测测通断。

网友:
我用正确的程序实验过了可以通过为什么这个有错误